对上面问题的补充

楼主(2003-07-23):
谢谢deng_lp的帮助,有一点我刚才没有说清楚,因为我的IO_SERVER是用的OPC_LINK,所以不是用的PLC的地址,要是这样的话,该如何实现刚才的点的解包问题呢,谢谢。

网友A:
opc_link 是opc client,主要是你的PLC OPC Server,是分成16个bool量,还是一个int量, 16个量,建16个tag,1个int在intouch 脚本中分成16个点.

网友B:
tag.00, tag.01 ... tag.31, and son on

楼主:
谢谢大家,我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