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启动和变频器

楼主(2003-07-23):
1.软启动和变频器应用范围有哪些不同呢? 2.软启动和变频器都有节能效果吗? 3.目前国内高压软启动和高压变频器应用情况怎么样呀?

网友A(2002-08-08):
软起动器顾名思义就是用来起动的。它起一个减少冲击的作用。变频器是频率和电压可调的电源。软起动没有节能作用,变频器有节能作用。

网友B:
软起也有节能应用

网友C:
软起: 变压 变频: 变频变压 是否节能主要看负载. 一般主要用变频器节能, 软起节能很有限. 国内高压变频器还处于起步阶段, 相当于92年时的普通变频器吧. 高压电机电流一般不大, 很多可以直接启动. 很大容量的高压电机才用软起, 国产进口的都有.

网友D(2002-10-19):
相对于变频来说 其价格是很高的 软起在负载轻的情况下节能效果也很不错的 有时间聊聊 我的QQ是51438198

网友E(2003-05-05):
用变频还是用软起主要还是看使用场合,变频功能强大但价格也昂贵,看个自的需要了。

网友F:
蓝太阳你好,你好像对变频器这块很了解哦!我不懂,我们能聊聊吗? 我QQ是19084166

网友E:
dqy: 你好,我不太用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