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故障请教

楼主(2003-07-23):
各位朋友: 应用“雷诺尔”或“ ABB”软启动器拖动多台电机时,当启动完成转入 旁路运行后,设计启动下一台电机时软启动器总是因断电而显示 故障报警,怎么解决?请各位高手给予指教,谢谢

网友A(2001-07-31):
注:这里要考虑用的软启动所带的多台电机功率是否相同,若不同,则软启动的设置要以满足最大的一台电机的实际需要设置;其次要用交流接触器完成切换控制,即软启动先被断电,然后将被启动的电机通过交流接触器吸合与软启联接后再给软启送电1调软启的设置,因为这直接影响软启内部可控硅导通角的大小,这些设置值必须重新给软启启动后才认,否则不是软启故障停止就是会让小型断路器跳闸.总之,您的问题不是设置方法有问题就是切换电路设计不对.email:zhenghon@mail.wl.xj.cn 0991-8816681

楼主:
各位朋友:       上一帖对软起动应用时的问题没有说清楚,在此道歉!       我设计的用“雷诺尔”、“ABB”软起动器一拖三台电机,工作原理如下:软起动器起动第一台电机后,通过“起动完成信号继电器”将1#电机转入工频运行。延时一段时间后,切断软起动器与1#电机的联系,准备起动下一台电机。但问题就出在切断软起与电机的联系时,设计为电机与软起之间的接触器断开时用接触器的动断点给软起一个停止信号。因接触器断开总比软起接到停止信号早,所以每次转换时出现断相故障报警,必须复位后才能起动下一台电机,这样就给自动控制带来了不便。       那位朋友有好办法请指教!

网友B:
改以下控制电路先断软启,再断继电器。

网友C(2003-05-06):
你可以用和平的,他内置一拖三功能,对你以上问题很好不会出现,因为他是通过电子板来实现此功能的,且性能和ABB差不多可价格比雷诺尔还要低,你可以试试。www.chinahapn.com

网友D(2004-03-08):
控制回路加一时间继电器,接触器经沿时后动作,可仿施耐得ATS48的应用一拖N

网友E(2004-05-17):
用智通软起动器WITR系列 www.witstart.com

网友F(2004-07-01):
强烈建议美国motortronics

网友G(2011-05-07):
雷诺儿的JJR5000型软启动器,可以启动但停不了机,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