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软启动装置应用于生活供水泵的可行性

楼主(2003-07-23):
我公司有一台生活水泵,启动时冲击力较大,请教关于软启动装置的应用状况。

网友A(2002-10-29):
为何不用变频?

楼主:
水泵电机功率为50KW,使用变频器投入太高不使用。

网友A:
这帐看怎么算了,使用变频有节能效果,特别是对风机水泵类的,公率越大节能效果越明显,细算起来还是用变频合算。

网友B:
你指启动电流还是管压变化太大呀?

楼主:
是指压力变化太大,软起动仅用于起停瞬间,其余时段为正常运行。

网友C:
王工: 建议你使用软启动 比变频便宜多了 50千瓦也就在10000元以下 并且负载轻的情况下还能节电 可以和我联系 0531-8948601

网友D:
软启动 50千瓦+1年电费〉=1变频器 比变频便宜多了????????? 省吃俭用攒着电费交电力局,好觉悟!!!

网友E(2003-05-05):
王工: 建议你到www.chinahapn.com看看,上面有生活泵专用控制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