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软启动器故障原因?

楼主(2003-07-23):
好不容易用上AB的软启动器,结果送上电,控制模块根本就没有显示,而且模块里面可能是继电器还在吧哒吧哒直响,本来就很急的工程,遇到这事情真倒霉,再也不敢用AB的东西了,谁能告诉我手中的控制模块该怎么处理。

网友A(2002-09-20):
A-B的软启动还是相当不错的! 在柜子成套和现场安装柜子的时候要特别小心,防止导电的小东西掉进控制模块。大多数上电没有成功的原因都是由此造成的。

网友B:
不要太迷信洋货,多次实践证明我们国产品牌比洋货好!我们就提供质好价优的好软起器。TEL:0523-5682456

网友C:
客观的说,每种产品都会有故障,主要看比例.我认为ab产品还是相当不错的,不能以偏概全.

网友D(2003-05-05):
洋货在这些方面还是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国产的软起器完全可以替代。www.chinahapn.com

网友E(2005-08-20):
你可以检查一下里面的电阻,看是否坏掉??

网友F(2014-05-06):
霍尔没问题吧?

AB软启动器 251F霍尔元器件,我有进口正品原装现货,需要的联系我QQ:895188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