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BB软启动器的问题

楼主(2003-07-23):
上一次看到有人说ABB软启动器有“外接”旁路装置和“内接"旁路装置两种,想问一下若采用“外接”旁路装置是否需要在主回路中在另外加装保护电路,好像GE的就是这样的

楼主(2002-08-07):
我得到的ABB软启动器安装手册上并未标出需要在主回路中在另外加装保护电路,而是直接和电机连接。如果装置已有保护电路则其原理事什么呢?

网友A:
可能是新推出的软启动系列吧? 好像最近A-B也推出这样的软启动,功能相对简单,取代传统的星三角启动。内置旁路接触器。价格非常低廉

网友B(2002-11-03):
就是根据电机的接线方式不同 软启动接线方式也不同 从而使同样型号的软启动可以分别采用不同接线的方式的时候可以 带不同负载的电机 好比 pss172/300 采用两种接线方式可以分别带90 160kw的电机

网友C(2003-05-05):
874说的没错,只是通过接线方式的不同来提高可控制的电机的容量。原理是改变控制线电路为控制相电路,使软起动器容量提升1.7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