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kw,ABB软启动器疑问,请大侠指点!

楼主(2003-07-23):
最近公司在外面购回一ABB200kw 软启动器控制柜, 我注意到其在设计输出母排时,他们将启动时的输出母线回路通过了热继。后来启动老是不能成功,热继在启动的时候还没有转换就跳闸了。 现在想请问如不更改热继的地方,能否将软启动器的启动时间设定为10左右?启动电压能否为40%!或者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2002-10-20):
还有加上一点,软启动器在启动时电流好像也很大,而且持续几秒钟!

网友A:
我觉得可能是启动时间稍微长了一些,当然这只是相对于热继的动作时间来说的,或者说热继选型不当!

网友B:
启动时间加长,控制启动电流在3-5倍的额定电流之间。

网友C:
不对,起动的曲线没有设定对,起动曲线是指一定起动时间下起动电流的大小变化,热继的整定根椐负载的性质定,软起的设定要设在热继的整定曲线内。 根椐负载的性质,热继和软起的整定要系统的调。我用过200KW的软起,总结的经验,光调其中任何一个都不附和使用规则。

网友D(2002-11-19):
zhengzheng讲的是对的,不过这里面有点矛盾,若按照起动保护要求整定热继电器,在电机运行中将失去保护功能.因此建议采用过流延时保护,或起动时将热继电器封锁.

网友E:
我们曾使用过西安西普公司的STR软起动器,起动效果好而且不需要外加热继电器。为什么不试一试(价格不贵)

网友F(2003-05-04):
用和平电气的吧,物美价廉,www.chinahap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