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加软启动器的软硬连接

楼主(2003-07-23):
控制目标:六台深井泵,地下水位、出水流量,实现六台泵根据水位与流量来确定泵的运行数量。现泵的启停已配备了软启动器,想请教PLC于软启动器接连接问题,例如:启泵这个DI信号是来自软启动器控制柜的启动按钮吗?

网友A(2002-11-25):
很容易的,好好看看软启动器的说明书,就知道了如何接线。软启动器的启动按钮是用来现场控制的,你需要在PLC中做程序实现你的控制方案。在PLC中的启动是按造你的控制方案运算的结果,是一个DO。

网友B:
这个比较容易,以西安西普的STR软启动和西门子S7--200PLC为例:可以在PLC输入端加启动按扭,经程序控制,在输出端加一个中间继电器,通过其触点给出软启动的启动信号.

网友C:
是的,我特同意yuanhl的观点,我在实际中都是这样做的,这样经济,便捷。

网友D(2003-05-04):
和平电气的软起动器输入的控制信号是一个干接点,也可以外加电源,在PLC控制中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