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用变频器驱动软启动

楼主(2003-07-23):
我们的供油系统中如果一台90千瓦的电机不能满足要求的话,想将75千瓦的电机并进来,在采用一台变频器的情况下,利用丹佛斯6100变频器的继电器输出端子来驱动软启动将75千瓦的电机工频运转,是否可以??请赐教!!!

网友A(2003-03-01):
当然可以,如果使用继电器卡会更好,可控制多台。不要忘了设定继电器延时。 你好象不太看书,向上海代表处朱小姐索要VLT6000设计指南,好好看看。

网友B:
利用变频器50HZ输出一触点信号,控制软起启动,当压力高时,变频器频率低于20HZ(试情况定),输出一触点信号切断软起。此方法不经济。 利用微机板控制双泵变频软起比较好。微机板市场有。

楼主:
尊敬的902517老师: 关于利用微机板控制双泵变频软起的方法,您可以详细地给我介绍一下吗??微机板是不是很便宜??

网友C:
902517: 你的方法不行,恒压供水可以用你的。供油就不行,控制方法区别大。最好PLC,程序可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