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的软启动器

楼主(2003-07-23):
SIEMENS的3RW34软启动器好吗?性价比怎样?

网友A(2003-01-07):
小白兔 : SIEMENS的3RW34软启动器很好用,性价比一流!!变频器行业大家都知道SIEMENS是这行业的龙头老大!!!变频器从0.75-10000KW的都有货!!!!

楼主:
LKR具体点

网友A:
小白兔:“LKR具体点” 是指软启动器、还是变频器??SIEMENS变频器从0.75-10000KW的都有货!!!!

网友A:
小白兔:我的TEL:010-63336909,63336910 LKR

网友B:
我们公司有一台3RW34,用来启动风机,用了一个星期,启动要十几秒,太慢,又换了变频器。上头说有人要就半价卖了,你要不要,好像是拖30kW电机的,你有兴趣的话帮你问一问。我的email是ML365@163.net

网友C:
松奇先生:     SIEMENS软起动器质量可不比变频器,其它品牌真是没有办法比,它的质量是最好的,你说的启动太慢,说明你根本不懂西门子软起动器,西门子软起动器全部可以通过面板调定起动和停止时间,包括起动和停止电压都可调定,如果时间长,你只需要调一下时间设定按鈕,0-60S 可调,3RW22系列软起动器从0-180S可调,如果要起动时间短一点,起动电压也能调一下,它们的关系是动态的。    我的电话:0755-25884161    EMAIL:HERYGHD@HOTMAIL。COM 通本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D(2003-04-01):
本人从未用过软启动器,请教大家我想用一台30KW的软启动器控制两台水泵,两台水泵的关系是一用一备,请问这样是否可行,如可行主电路应怎样设计? 谢谢!!

网友E:
请教大家能否用软启动器软制动水泵,以防水锤,谢谢!!

网友C:
可以,选带软停功能的即可

网友F(2003-05-04):
(兰色飞鸟:教大家我想用一台30KW的软启动器控制两台水泵,两台水泵的关系是一用一备) 和平电气的软起动器HPR1有此内置功能,你可以上www.chinahapn.com看看,都带泵停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