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启动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3-07-23):
1.在软启动器输出端用兆欧表加入500V的电压其可控硅是否会受影响。 2.当软启动器采用旁路装置时,在旁路装置工作时它是否还处于工作状态,电路中是否有反馈信号给它。 3.在软启动器输出端到电机中间加入一个接触器断点(其作用为了在使用备用装置启动电机时不影响软启动器)是否会对软启动器有影响? 如果不加这个接触器断点在使用备用装置启动电机时对软启动器是否有冲击电流影响。

网友A(2002-09-28):
1、你的第一个问题什么意识,是测量可控硅是好还是坏,还是测电机的绝缘?如果测可控硅的好坏,不要用兆欧表,这样会损坏可控硅的。 2、看你用什么软启动,据我用的看,西门子有。 3、没有必要,没有什么影响,另外还要看软启动里面有没有阻容吸收装置。

网友B(2011-10-28):
danfoss变频器在切到旁路是也会检测电机的电流,因为它需要对电机进行过载保护

网友C(2013-11-09):
请问软启动器是如何检测到需要旁路的时机的,如果我带的是一个小电机呢,它检测的是电机的电流达到额定电流,还是电压达到额定电压?还是别的什么,检测到了以后,然后旁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