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用于永磁同步电机的软启动器?

楼主(2003-07-23):
(无正文)

网友A(2002-08-28):
应该说一般的异步电机软启动基本上都可以用于永磁同步电机的软启动,只是永磁同步电机的启动电流比异步电机还要大些,使用时重新整定参数即可。

楼主:
我用125KVA调压器把电压调到330V,8P30KW的永磁同步电机在空载下不能正常启动,电机剧烈抖动,所以降压启动不适合永磁同步电机的软启.

网友B:
你的电机是不是有异步辅助启动的?

楼主:
没有,我见到过异步辅助启动的永磁同步电机,不过体积太大,恐怕成本也比较高,启动时机械冲击有所减小,但是电流冲击更大了.

网友B:
那你估计只能用变频器一步一步的拖上去了。 异步辅助启动的永磁同步电机只是在转子表面加了一套启动鼠笼。

楼主:
平安:有兴趣聊聊吗? 我的QQ:110881182

网友B:
抱歉,我落伍了,QQ没有啊。 我的email:fanggp@sina.com.cn

网友C:
lijie: 绕线转子电动机有更好的软起动方法:如液阻软起动或频敏软起动。它们是电阻性的限流,有限流的同时,提高了转子侧的功率因数。因此,串液阻后电流减小,起动转矩增大。对此,所有电力拖动教科书均有阐述。磁饱和电抗器串在定子侧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串在转子侧也于事无补,因为它是电感性器件。还可奉告,晶闸管软起动同样不适合于软起动绕线转子电动机。原因是:它只能实现降压软起动。 青源: 磁控软起动适合于一切可以用降压软起动的场合。 02-8-28

楼主:
但是永磁同步电机无法使用降压启动! 我用125KVA调压器把电压调到330V,8P30KW的永磁同步电机在空载下不能正常启动,电机剧烈抖动,所以降压启动不适合永磁同步电机的软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