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启动器

楼主(2003-07-23):
请教一下关于软启动的问题. 是否使用软启动器,就可以省掉接触器? 何种情况下需要使用旁路? 电机启动后,软启动器是否还起作用? 因为以前没用过大功率电机,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2002-06-17):
1、软起动器可以使用接触器,也可以省略; 2、如果一台软起动器启动多台电机时,需要使用旁路; 3、电机启动后,软起动器基本不起作用; E-MAIL:muzi_fangyuanli@yahoo.com.cn

网友A:
使用软启动器主要是因为在主变较小的情况下减小启动电流,但同时也牺牲了启动力距. 电机启动结束后最好成把软启动器旁路掉,因为软启动长期使用,它有5%左右的损害,而且电子元件寿命会减短. 可以通过逻辑线路把软启动器完全旁路.

楼主:
旁路接触器让电机运行到工频状态,软启动器可控硅处于全开放状态,使得可控硅没有电流流过,从而延长可控硅的使用寿命!

楼主:
1电机非频繁长期使用可以省掉接触器,直接用软起动器控制电机运行(一般如施耐德,ABB等). 国内产品一般厂家软起动器已带旁路,当然也有不带的,这需要询问厂家. 3电机启动后,如没有使用旁路,软起动器的晶闸管仍导通维持电机运行. 控制板仍监测电机工作,带旁路时软起动器晶闸管关闭,但控制板仍监测电机运行. 欢迎讨论lusg4438@sina.com

网友B:
很多软启动如A-B、ABB等的某些系列,在电机启动完毕后,软启动还可以有很多保护功能,如:过载、线路、缺相、过压、欠压、掉载等等功能。 如果没有环境等外界因数,在一拖一的情况下一般不需要考虑旁路接触器

网友C(2002-07-27):
本公司愿为北京的工控用户提供普通喷塑柜体及其提供电装配线业务服务好收费便宜。010-62932286

网友D:
软启动不需旁路交流接触起的如:3RW30系列(内置旁路触点);需旁路的3RW34系列(功率较大场合);不需的3RW22系列还有A-B,ABB的产品,但价格较贵。

网友E:
就《电动机软起动器的应用(转载)》一文 与作者切磋 天津市先导机电有限公司 高越农 《电动机软起动器的应用(转载)》一文系中国新型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李勇伟高工撰写。从文章看,作者对电动机软起动以及软起动行业有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经验。 本文仅对其部分论点指出异议。 一、作者对磁控式软起动原理的认识是不准确的。‘它是利用控磁限幅调压原理,对电动机进行软起动的’这一说法,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控磁限幅调压’中的‘控磁’一词应理解为控制饱和电抗器工作绕阻的饱和度,‘限幅’ 一词则应更正为在全过程中按照预期值恒定电动机的定子电流,‘调压’一词是多余的,既然已经恒流,调压(或降压)就在其中了。如果作者的‘限幅’指的正是我的‘更正’,那么 ‘它在起动时仍存在一次冲击,约为Ie的6倍’的说法,就与‘限幅’相矛盾了:既然已经‘限幅’了,怎么还会出现高达6倍Ie的‘一次冲击’?作者又说,‘起动电流……不可调’。这一说法更是令人‘一头雾水’了,连起动电流都不可调,还算得上什么软起动? 对于磁控软起动,必须从原理上正确把握它,然后才谈得上对它有所评价。什么是它的控制原理呢?它的控制原理是电流闭环控制,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反馈控制。应该指出,从原理上看,它与‘电子式软起动器’完全是一致的。由于磁控软起动装置里的微电子控制中心(由PLC做成)完成着电子式软起动装置内的单片机相似的功能,两者的功能基本相同。在磁控软起动装置里,晶闸管并不直接控制电动机的电流,而是通过饱和电抗器这一‘杠杆’或‘拨火棍’,间接控制电动机电流。这是两者的本质区别。 所以 ,磁控软起动器相对于电子式软起动器的一切优点和缺点,均是由此产生的。离开了物理本质去议论,去比较,如果不谬误百出,至少也会是‘隔靴抓痒’。 二、 对电子式软起动器的评价 作者以科学发展史的眼光在结束语里认定:‘电动机降压起动方式经过了“Y-△”起动器、自耦降压起动器、磁控式软起动器等,目前已发展到电子式软起动器。……这是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 科学发展史追溯,电子式软起动器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磁控式软起动器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我们开发成功的高压磁控式软起动器 电子式软起动器的确融入了现代微电子和电力电子的部分最新成果,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诚如作者指出的,它属于(工频)‘降压起动方式’。降压起动方式是牺牲电磁转矩的起动方式。将来,一切降压起动方式都不可避免地会被变频起动取代。当然,这是后话。 就目前而论,在电子式软起动器与磁控软起装置的较量中,前者也有失分。 1) 价格:作者说电子式软起动器‘每千瓦150~190元’,是指380V等低压产品,对于高压(6KV、10KV等)产品而言,每千瓦就不是150~190元了,而是500~1000元了。电子式软起动器容量越大,单位千瓦价越贵。高压磁控软起动装置却比较便宜,每千瓦仅60~150元,容量越大单位千瓦价越便宜。 2) 起动过程中的谐波污染。这个危害在有些应用场合下是不能不重视的。在这方面的比较中电子式软起动器也是失分的。 3) 从耐受环境(变化)的能力上比。因为晶闸管是电子式软起动器的主要电力器件,所以,它在温度、湿度、粉尘、振动、海拔高度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认为我与作者的分歧主要地源于视角的不同。我是从事磁控软起动产品技术开发的,比较感兴趣于高压、大容量电动机的软起动这一应用领域。对于一些自认为不确切的提法,比较敏感。如果此文对于不同观点的学者、同行有所冒犯,请多包涵! 7/31/02

楼主:
由于电子式和磁控式软启动器在减低能耗、保护设备上起到很大的作用。大家在一起讨论辨证,可以扩展我们的思路,更好提高产品性能。把我们的软启动器象电视机一样地推想世界。

网友F(2004-06-29):
软启动器与变频器不是同一档次的东西,有些商家把它吹得太神了,它是不变频的,只是以斩波的方式把电压慢慢升高,越远离工频高次谐波越大,反之越接近工频效果越理想,再有它的起动力矩约为额定的1/3左右,适用于起动力矩不大的场合。

网友G:
初学者的几点疑问,请指教! 1.如使用旁路,具体的切换过程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当起动电流到一定值后,截止软启动器输出,并输出信号控制旁路接触器吸合,在正常工作时,过载、线路、缺相、过压、欠压、掉载等等功能是否还有效?另外如果不需要旁路,他是怎样完成起动过程完成的判断,并一直保证晶闸管仍导通维持电机运行. 谢谢!

网友H:
回复天星: 您说的在软起旁路后,软起动器还有没作用?实际上一般的软起动器在实现软起功能旁路后都已经失去了他的作用,美国本秀固态软起动器就有一个优点—在软起旁路后,他的保护监控功能依旧存在。

网友G:
如果不需要旁路,他是怎样完成起动过程完成的判断,并一直保证晶闸管仍导通维持电机运行.

网友H:
旁路是必不可少的呀!!!只是在小功率电机的应用上可以省掉旁路接触器。

楼主:
美国摩托托尼的中压软启动器价格便宜(相对于其他国外品牌),质量无敌!!6000V~1KV。全部美国原装!中国办事处:0532-7660633 传真:0660733

网友I(2006-07-12):
软起动起动过程中对电网的谐波干扰各个厂家的数据是多少?此项指标如何测量呢?

网友J:
关于节能软启动的:http://free.ys168.com/?ruanqidongqi

网友K:
下面引用由SuperVCD在 2002-7-11 15:17:00 发表的内容:
  很多软启动如A-B、ABB等的某些系列,在电机启动完毕后,软启动还可以有很多保护功能,如:过载、线路、缺相…
--------------------------------------------------------------------------------------------
这里要纠正一点,ABB的软启动器,如PST系列,在旁路后不提供任何保护

网友:
施耐德的ats48在旁路后,亦然有保护功能,当然接线要对

网友K:
1、一般软起都可选择是否使用接触器,看用户如何应用了;
2、不仅软起一拖多需要旁路,而且一拖一情况下也建议使用旁路;如不使用旁路,因软起运行结束后,电机会运行在工频状态,此时如不及时切换到旁路,可控硅仍处于导通状态,大电流长时间流过器件,导致器件严重发热,时间一长会大大降低功率器件的寿命;
3、电机切换到工频运行后,并不是所有软起都不能提供旁路后的保护,如施耐德的ATS48系列软起在旁路后可提供所有完善的保护,如电机过热、过载、欠载、缺相保护等;
4、软起的工作方式有多种,现市面可见的有降压、限流等控制方式,确实会牺牲相应的起动转矩控制效果;但如施耐德的ATS48软起系列却使用专利技术的转矩控制方式,基本可达到对控制电机起动转矩的线性提升,控制效果是目前业界最好的

网友L:
楼上的,据我了解,,西门子的3RW44系列也有转矩控制,而且可以是图形液晶显示,而不是数字显示
联系方式edmand722@hotmail.com

网友M(2007-01-30):
奥康软起是全球最大专业软起生产商之一,生产的软起比其他ABB\施耐德\西门子等的体积小一半且内置旁路,分为轻载\通用\重载\超重载,三线和六线制,5.5KW-15MKW,380V-11千伏我这有现货,纯进口.

网友N(2008-09-09):
大家好!我们用的西门子3EW22软起动.旁路后运行一会.显示综合故障.不知何因.谢谢!

网友O:
软起动不按运行是不是也有感应电压输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