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关于软启动器的问题

楼主(2003-07-23):
本人从未用过软启动器,请教大家我想用一台30KW的软启动器控制两台水泵,两台水泵的关系是一用一备,请问这样是否可行,如可行主电路应怎样设计? 谢谢!!

网友A(2003-05-04):
请去和平电气网站www.chinahapn.com看看,上面有你要的资料。

网友B:
可以,这不难! 唯一需要的就是在软启动器的出线处增加一个接触器,然后通过PLC控制继电器,继电器转控接触器,通过控制系统来实现在线水泵的转换! 我曾经用这方法实现了一台变频器对八台电机的控制,替甲方狠省了一笔,只是西门子气疯了 工控的设计中这种情况是很有趣的!

网友A:
用PLC是不错,可是比较烦索,况且还要会编程,更需要增加投入。和平公司生产的一拖二一用一备软起动装置是在原有的软起动器上拓延了功能,在其上面加了一块电子控制板,有生活用、消防泵专用等,可以让你简单的实现以上功能。

网友B:
又一卖广告的!

网友C(2003-07-07):
现在能一拖二 一拖三的软启动太普遍了

网友D:
还有一拖四的,真是个卖广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