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的应用

楼主(2003-07-23):
本文向朋友们介绍软起动器在石灰石斜皮带机上的应用 某水泥厂是国家“七五”期间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是我国自行设计、主机设备国内制造,第一个同时设有两条窖外分解窖的现代化大型水泥企业。设计能力为年产525#水泥130万吨。 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广泛地采用先进技术和“节能”装置,在矿山石灰石斜皮带电机、熟料斜皮带电机、粘土烘干磨机、煤磨排风电机等设备上采用了软启动器,效果甚佳。以下是他们的发言: 大家都知道,鼠笼型电动机虽有结构简单,运行可靠和维修方便等优点,但一般均采用直接起动方式,所以起动时电流大,对电网和设备造成冲击,而国内一般降压起动设备可以解决起动电流大的问题,但不节能,并且保护单一,无电子控制软联锁功能。为此,我厂在生料车间75KW石灰石斜皮带上安装了某公司生产的软起动装置。采用该装置经10个月的运行,效果颇佳,满足了生产的需要。该装置具有安全运行可靠性高、免维护的特点。这种降压起动方法提供一种平滑、无级的软起动控制,因而大大地减少了功率传输元件的磨损,并且消除了产品的损坏和材料的浪费。该装置使电动机起动电流减少70%,从而避免了照明暗淡、电压端干扰及电网中的电压、电流的不稳定状态。同时,该装置内有完善的保护功能,无须增加其它保护。内装电子联锁装置,易于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控制。其最大的优点还在于节能,且节能效果显著。该装置是为标准三相交流感应电动机设计的固态软起动控制装置,可用在原有的电磁接触器起动控制柜中,并可获得减速控制功能。 1、运行参数测试: 经多次对生料车间石灰石斜皮带电动机测试结果如表所示。石灰石斜皮带电动机型号为:Y2805-4-75KW,1480r/min,140A;选用软起动的型号为:PS1-38100-E,100hp,157A。 不用软起动器(I起=1040A) 用软起动器(I起=352A) 负载量 U线 I线 COSФ P S视 U线 I线 COSФ P S视 空载 380V 55A 0.80 29 36.20 215V 34.8 0.92 12 13 50%负载 380V 70A 0.80 36.9 46.07 290V 49 0.92 22.6 24.6 75%负载 380V 81A 0.80 42.6 53.31 300V 70 0.92 33.5 36.4 100%负载 380V 95A 0.80 50.02 62.52 310V 98 0.92 48.4 52.62 从运行数据来看,负载的功率因数得到提高;起动电流大大降低;空载、50%负载、75%负载下节能效果明显;满载下也有一定的节能效果。 2、经济效益分析 生料车间石灰石斜皮带电机,节能计算如下: 运转时间=24小时/日×365日/年×90%=7884小时/年 运转同期100%负载----50%时间 75%负载----35%时间 50%负载----10%时间 空载---- 5%时间 ⑴、年节电情况 满载运行时:(50.02-48.4)×7884×50%=6386kwh 75%负载运行时:(42.6-33.5)×7884×35%=25110kwh 50%负载运行时:(36.9-22.6)×7884×10%=11274kwh 空载运行时:(29-12)×7884×5%=6701kwh 年节电量总计:49471kwh ⑵、静态回收期 以电价0.5元/kwh计算 年节约费用:49471×0.5=24735元, 该软起动设备成本约2.5万元左右/台, 则静态回收期为25000/24735=1.01年, 这样光以节电计近一年就可回收成本,如果再考虑减少故障及减少电器元件器件损耗等因素,效果将十分可观。 3、效果评价 该公司生产的PS1型软起动装置和国内生产的软起动装置比较:都具有降低起动电流和减少对电网冲击的作用,但国产装置在起动结束后就不再起作用,而PS1软起动器由于增设微机控制和电压、电流反馈的环节,根据电动机的负荷变化情况随时可以调节输出电压,使之达到最佳运行状态,以减少电动机的铜耗,达到节能的目的。 PS1型软起动器和变频器相比较: 1) 都具备降低起动电流的功能; 2) 变频器对需要调速的风机、水泵节电效果明显,而PS1型软起动器对皮带、磨机等变负荷的场合节电明显; 3) PS1型软起动投资少见效快,而变频器投资大,价格是软起动器的3倍以上。 4、结论 根据试用情况,该装置在下列设备上安装效果最佳。 1. 皮带、磨机、破碎机负载等经常改变负荷的设备。 2. 50kw以上的风机、水泵从降低起动电流,减少电网装机容量考虑。 3. 经常频繁起动的大中型电动机。 企业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唯一出路,就是进行技术改造。为此我厂制订长远的工作计划,准备降低吨水泥电耗和减少电网的装机容量,拟在一些设备上再改造一批。

网友A(2001-09-08):
PS1是那个品牌?

网友B:
西门子,3RW22型。可以完成。

网友A:
请介绍一下3RW22的性能和特点.

网友C:
王工,你好,软启动器启动曲线不是一条平滑的曲线,我想知道不平滑曲线对电动机造成的冲击的程度,比如用在空压机启动电机上,大功率的空压机对冲击非常敏感,我现在遇到了这个问题,希望能有办法解决

楼主:
你好: 回答你的问题: 根据你所说的“软启动器启动曲线不是一条平滑的曲线,我想知道不平滑曲线对电动机造成的冲击的程度,比如用在空压机启动电机上,大功率的空压机对冲击非常敏感,我现在遇到了这个问题,希望能有办法解决”。 分几点说明如下: 1、“软启动器启动曲线不是一条平滑的曲线”,这是对电动机整个启动过程而言,而且是人为设定的,一般分三段,第一段是启动转矩段或称初始转矩段,这一段的曲线陡度决定电动机是否能顺利启动,用户可以在0~100%范围内设定。第二段称为启动过程段,这一段的曲线陡度是由设定的斜坡调节范围决定的,设定的时间越长(一般为最大60秒),这一段越陡。第三段为加速段,这一段的曲线陡度是由限流值决定,一般用户可以在200~500%范围内设定。限流值越小,这一段越陡平。上述三段组合起来就是通常说的“软启动器启动曲线”,其形状就是你说的“不是一条平滑的曲线”。 2、根据上述原理,如果是由于“不平滑曲线对电动机造成冲击”,可以对上述三段曲线分别进行调整,以达到要求为止。 3、对于“不平滑曲线对电动机造成的冲击的程度”问题,可以说对于同一条曲线是由负载特性所决定的,负载越重,受冲击程度越小,反之亦然。对于负载轻的负载,应通过调节初始转矩来避免或减轻冲击。即调节第一、二段曲线。你所说的“大功率的空压机对冲击非常敏感”,就是一个典型的轻负荷高转矩启动负载,它是一个活塞运动结构,开始启动时处于轻负荷状态,在高启动转矩下,自然要受到冲击。 可按下列方法试一下,仅供参考。下面所说的是以摩托托尼软启动器为例,因为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我不清楚。 ⑴初始转矩的调整 根据软启动器的原理,初始转矩是用调整电动机的初始启动电压来达到目的,这个电压值的调整范围是0-100%的线电压,调整时顺时针转动电位器P1可以使转矩(电压)增加。为了校正电动机初始转矩应拔掉主电路板上的跳线插头X5,先去掉斜坡功能使其不工作,然后顺时针调电位器P1以增加启动转矩。当电机刚开始转动时给软启动器停机命令,并关断电源,重新插上X5跳线插头以恢复斜坡软启动功能。这样最低的有效启动转矩就设置完毕。跳线插头X5可以用继电器控制,从而连续上述动作。 ⑵斜坡时间调整 斜坡调节范围是0-60秒。调整斜坡时间可以改变到达限流点的时间,加速时间(斜坡时间)可以顺时针调节斜坡电位器P2来达到目的。当调好初始转矩后再调斜坡时间,慢慢的转动斜坡电位器P2直到使斜坡时间满意为止。停止电机并再次启动电机看是否满足电机的加速要求。 ⑶限流调整 软启动器出厂时设置的限流值比率一般为300%左右的额定工作电流,限流的可调范围是200-500%。限流的主要作用是抑制峰值电流,它也可以用来延伸斜坡时间。电压斜坡和限流之间的相互作用将允许加速的电机达到最大电流并使限流值符合需要。限流必须设置的高到足够能使电动机全速运转。但对于负载经常变动的电动机则不要把限流值定的过低以免使电机失速,最终引起电机过载跳闸。 经过上述的调整,就达到了调整软启动器启动曲线的目的,一般可以满足要求。 仅供参考,欢迎指正。

网友D(2001-12-31):
王工,您好。最近我看到一些电机节电器的产品宣传,称其产品具有软启动和软停车的功能。那么请问:电机节电器与变频器、软启动器有什么本质区别吗?为什么?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E:
-------------------------------------------------------------------------------- 我曾经利用晶闸管的相控原理设计了一个软启动器(没有采用闭环,无电流、电压反馈),希望能实现软启动和软停车,但在电压逐渐增加或减少的过程中,电流并不是逐渐增加或减少,而是忽大忽小,电流表的指针不停地摆动,使电机并不能平滑地启动或停机。不知是何原因?如何才能使电流不摆动,逐渐地增加或减少?

网友:
我也曾用过一国产软启,起动时经常会出现电机抖动现象,换一块控制板,一般会解决。但负载越重好象抖动越重。 XINGZHIL和各位同仁可否谈一下在这种抖动的情况下多次起动,对电机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本人正面临再次的现场调试,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2002-04-05):
是不是能把软启动器的工作原理具体说说!它的输入不用斩波器能不能行?为何能起到节能作用?一般它的最大连续工作时间是多少?当其中的一组晶闸管损坏后,对系统有何影响,是否有保护措施? 谢谢!我真的很想知道!

网友:
7月4日上午,前方反映C4输送机存在不能起动运行问题。 在MCC2-2现场,我们作了认真测试与检查,造成C4输送机不能起动的根本原因在于软起动器出现故障,故障现象为:第5个指示灯闪烁,字面意思是“start blocked”-即起动阻塞,对该软起动器不能完成复位,每次断电后又重新供电故障也不能清除。根据这种情况分析软起动器可能检测到内部非复位性硬性故障,为保证施工现场浇筑的需要,经多方商议[设备监理、运行单位等],必须立即作出更换软起动器的决定。

网友F(2002-10-19):
王工: 你好。为什么软起动器叫做固态软起动控制装置 固态是什么意思

网友F:
从你的数据来看 软起动在电机工作时大大降低了无功功率 那是不是就可以说是一个无功补偿器了

网友:
那么请问电机节电器与变频器、软启动器有什么本质区别吗?为什么?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F:
王工: 你好! 看了你的文章后,有几点疑问,特此请教。敬请在百忙之中给予回复。 一、从您表中数据看: 1、从空载到100%负载电机的功率因素都是0.8这一数据不准确。 2、负载的百分比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如果指负载电流对电机额定电流相比的。70A是50%,80A应是57%,而95A应是67%。 3、如果是输入功率P乘以效率才是输出功率再与电机额定功率相比,应是负载率。与表中百分比数字更是不对。按表中所列数据其负载率是很低的,还有潜力可挖。其节电效果会比计算的数据更可观。 二、软起动时电压从低电压开始,其起动转矩很低,但对于大惯量负载,如破碎机,剪切机等低电压起动时电流很大,时间还较长,对电机很不利的。如用突跳起动也不会有很好的改善。所以软起动对大惯量负载既不经济对电机也很危险。 王工,希望您能给予回答,谢谢

网友:
王老师你好: 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profibus的相关内容,尤其是他的通信协议.最近 我通过主任详细的了解了一下有关空调风机变频改造的事,主任正在考虑, 我也希望通过改造锻炼一下自己,多掌握一些变频器的知识.如果有可能的话,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敬祝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你的学生敬上

网友G(2002-11-30):
请教: 1、有没有其他好的方法使电机实现正反转(使用软启动,不手动倒相。比如通过软件加适当的硬件电路) 2、在什么地方可以查到电机的详细启动过程介绍。比如其他人员建立的电机启动数学模型等。 qinyhl@sohu.com 谢谢!!!

网友G:
王工: 请教:在电压斜坡启动过程中,在电压逐步升高的过程中,电机的电流是逐步升高呢?还是忽高忽低?这一过程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H(2003-05-10):
以下为我公司生产的软起器设备,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http://www.chinahapn.com 或来电咨询。 HPR1S我公司最新开发的经济型电机软起动器按其功率大小主要分为四种形状,其主要特性如下: HPR1S 03...HPR1S 25 是适用於小型电机的紧凑设计。安装於DIN35毫米导轨上。 这种小型软起动器具有内置的旁路接点。HPR1S18/30...HPR1S 300/515用於一般启动, 可用“外接”和“内接”两种连接方法(可与标准的Y/D起动器相比较)。采用“内接”可减少42%流经软启动器的电流。也就是说使用户有可能用58A的软启动器来启动和运行100A的电机。限流功能可作为选件提供, 标准的配置是有两个内装的信号继电器。这种软启动器的功率为1.15, 意即其最大电流等於额定电流lex1.15。 例:HPR1S18/30在“外接”连接时的额定电流为18A,而其最大的电流为1.15X18A=20.7A。 HPRG软起动柜系列是采用本公司HPR1A系列软起动器集成的成套控制柜。其主要有以下特性: HPRG型电机软起动柜的柜体采用通用柜形式,柜架用8MF冷弯型钢局部焊接组装而成,也可以采用FA28型材组装而成。(用户自选)采用以20mm为模数的标准化设计,结构零件通用性强,机械强度高,既缩短了生产制造周期,又提高了工作效率。 HPRG柜设计时充分考虑到软起动器运行中的散热问题,在柜体上下端,前后板均有不同数量的散热槽孔,当柜内热量上升,通过上端,前后板槽孔排出,而冷风不断地由下端槽孔补充进柜,使密封的柜体自上而上形成一个自然通风道,达到散热目的。 HPRG柜按照现代工业产品选型设计要求,采用黄金分割比的方法设计柜体外形的各部分的分隔尺寸,使整柜美观、大方、新颖。 柜门用转轴式活动跤链与柜架相连、安装、折卸方便门的折边处均嵌有一极小型橡塑条,关门时与柜架之间的嵌条有一定的压缩行程,能防止门与柜体直接碰撞,也提高了门的防护等级。 本产品符合IEC439《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及GB7251《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等标准。 HPS2S我公司最新开发的经济型电机软起动器按其功率大小主要分为四种形状,其主要特性如下: HPS2S 03...HPS2S 25 是适用於小型电机的紧凑设计。安装於DIN35毫米导轨上。 这种小型软起动器具有内置的旁路接点。HPS2S18/30...HPS2S 300/515用於一般启动, 可用“外接”和“内接”两种连接方法(可与标准的Y/D起动器相比较)。采用“内接”可减少42%流经软启动器的电流。也就是说使用户有可能用58A的软启动器来启动和运行100A的电机。限流功能可作为选件提供, 标准的配置是有两个内装的信号继电器。这种软启动器的任务率为1.15, 意即其最大电流等於额定电流lex1.15。 例:HPS2S18/30在“外接”连接时的额定电流为18A,而其最大的电流为1.15X18A=20.7A。

网友I(2003-07-12):
公 司 简 介 福大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代理全球知名品牌产品,以工业自动化为主营,集科、工、贸,于一体的全民科研开发、技术改造、工程服务中心,常年备有大量库存,是全国最大的自动化公司之一。 公司总部设在福州,在各大城市都设有联络中心,目前在郑州、厦门、泉州、三明、深圳、广州、东莞、汕头、佛山、上海、杭州、温州、无锡、沈阳、武汉、西安、成都、天津、昆明、青岛、乌鲁木齐、银川等地区建立了销售、服务网络,为广大新老用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公司经营产品内容 Ø 可编程控制器(PLC): 日本欧姆龙OMRON、松下电工NAIS、三菱MITSUBISHI、富士FUJI、美国AB、GE、Modicon 德国西门子SIEMENS、金钟-默勒MOELLER、韩国LG。 Ø 低压电器及配电产品: 法国施耐德TE、梅兰日兰MERLIN GERIN 、西门子SIEMENS、ABB、三菱MITSUBISHI、方块D SQUARE D、溯高美SOCOMEC、台湾士林SHIHLIN德国默勒MOELLER 、F&G、海格HAGER、日本富士FUJI、美国AB、LK ATS电源转换装置、韩国LG。 Ø 自控器件与传感元件: 日本欧姆龙OMRON、三菱MITSUBISHI、松下电工NAIS、和泉IDEC、富士FUJI、山武YAMATAKE、 理化RKC、法国施耐德TE、德国施克电子SICK、倍加福P+F、图尔克TURCK、巴鲁夫BALLUFF 爱福门IFM、美国AB、霍尼韦尔HONEYWELL、德国西门子SIEMENS、金钟-默勒MOELLER、F&G 台湾松菱CKC。 Ø 变频调速器(VVVF): 日本松下电工NAIS、三菱MITSUBISHI、安川YASKAWA、三肯SANKEN、富士FUJI、欧姆龙OMRON 松下电器PANASONIC、法国施耐德TE、德国西门子SIEMENS,丹麦丹佛斯DANFOSS、瑞典ABB 英国CT、美国AB、韩国LG、深圳华为。 Ø 伺服控制系统: 欧姆龙OMRON、三菱MITSUBISHI、日本松下电器PANASONIC、安川YASKAWA。 Ø 开关电源: 台湾明纬电源MW、日本欧姆龙OMRON、西门子、朝阳。 Ø 触摸屏: 日本欧姆龙OMRON、DIGITAL、松下电工NAIS、三菱MITSUBISHI、台湾台达DELTA。 Ø 液压气动: 日本SMC、CKD、美国PARKER、ASCO、德国宝得BURKERT、费斯托FESTO、英国诺冠NORGREN、HERION。 Ø 仪器仪表: 德国E+H、美国HONEYWELL、森纳士Senex、东崎TOKY、美国雷泰RAYTEK、福禄克FLUKE。 Ø 成套设备: 德国魏德米勒WEIDMULLER、胡默尔连接器HUMMEL、威图电子、WAGO、菲尼克斯。 Ø 工业计算机及软件: 研华工控、研祥工控、“组态王”软件、美国INTELLTION、WONDERWAR、FIX DYNAMICS。 Ø 电网保护: 法国梅兰日兰(MERLIN GERIN)、SEPAM 系列等。 提供世界各国工业器材产品交货快捷、价格优惠! 欢迎来电查询 诚征各地经销商 E-mail:fdautozzx@163.com 电 话:0371-5034900 5710138 传 真:0371-5710138 手 机:13015544932 联系人:李传斌 地址:郑州市丰产路105号 邮编:450008

网友J:
TO 进进出出: 你真无聊!!!!!!

网友K(2004-07-01):
PS1是美国motortronics的牌子,中国的办事处在青岛.青岛(摩普)机电控制有限公司.电话0532-7660633网址www.mp-cn.cpm

网友L:
王老师: 请教一个关于变频器的问题,220伏单相变频器输入单相,输出的三个端子是几相的?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