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软启动器的起动电流?

楼主(2003-07-23):
国产的似乎对于起动电流的限制做得不大好 在一项工程验收时 软起的起动电流竟比电机的7倍电流还高,虽然持续时间不长。 查施耐德的样本 对于泵类电机 起动电流可限制在3倍额定电流。 不知各位大侠对各种品牌的软起动器有没有做过对比分析?恳请赐教~~

网友A(2003-05-22):
可以设置成1-4.5倍额定电流。   我国首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6kv电机软起动装置已研制成功,并在2000KW的某油田电机上一次投运成功,现已可靠运行半年。   产品名称:电机软起动器   产品型号:TGQ1   产品简介:适用于风机或水泵类负载电机软起动。本装置采用晶闸管组件和光纤触发系统,基于DSP和CPLD的控制、显示、键盘操作系统,可在现场菜单式设置调整起动参数,具有逆序、运行过流、起动过流、失压、起动超时、晶闸管组件故障等保护,与电机原有保护系统能完美匹配。   优点: 1) 降低起动电流,减少对电网的冲击;   2) 平稳起动,避免电机和拖动负载的损坏;   3) 节省电机及相关部件维护成本,延长使用寿命。   生产单位:变流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产品系列介绍:   额定容量/KW 300~3000   额定输入电压/V 3相AC 1000~6600   频率/HZ 50   体积 (长×宽×高/mm) 1200×1000×2200   重量/kg 730   联系电话:0733-8498147(王卫安)   e_mail: weianwang@hotmail.com

网友B:
施耐德的ATS48电流限制可以为额定电流的150%-700%,另外,由于他是对启动力矩进行控制,所以,启动比较平稳.

楼主:
kklo: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加上软起动器以后,虽然可以大大改善电机的起动性能,但也可能出现和直起一样大的起动电流?

网友C:
你好,以下为中国和平的软起动产品关于限流的资料表 起动电流限制 HPR1S HPR1A HPR1D HPR1DH 1.5-4(IE) 2-5(IE) 2-5(IE) 2-5(IE) 我们的网站是:www.hapn.com

网友D:
我厂生产的MPS-603电源35v/20A瞬间可达100A时间可持续40ms. 在航天的驼逻仪上已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