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软启动器设置

楼主(2003-07-23):
软启动器负载为315kw电机水泵,启动和停机前出水阀门都处于关闭状态。 请教: 1。如何设置好启动以及停机时间,启动以及停机电压,和限流值,从而最大限度的降低启动和停机电流,避免冲击电流对电网的影响和抖动? 2。上述参数设置分别为:6s,4s,40%,75%,3。5是否合适?(应用中冲击电流仍较大) 3。是否可以将停机时间设为0s?

网友A(2003-05-18):
起动时间至少也的15s以上,停机时间长一些好,4s也短了,停机时间设为0,好像没意义!起它还可以。

楼主:
王老师好! 我的问题的提出是由于有时停机时出现电网高压柜断路器跳闸,停机前高压变压器基本处于满负荷状态。 如果延长停机时间,则出现软器严重的抖动情况(15s左右时),电网电压波动大(从照明灯一阵阵闪动可以知道,) 启动曲线和停机曲线如何确定(启动停机电压与时间关系如何协调)? 多谢!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启动方式?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情况“如果延长停机时间,则出现软器严重的抖动情况(15s左右时),电网电压波动大(从照明灯一阵阵闪动可以知道,)”是软起动器的固有问题,谐波大的原因,与停机时间无关,不过停机时间还是长一些安全一些。如果你们的电源变压器容量再大一些的话,可能就感觉不到了。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软起动器?不同品牌的曲线不一样。

楼主:
软启动器始终接负载, 斜坡启动(初始电压40%)。 降压停机。

楼主:
品牌: ABB PSD570 缩短停机时间后,感觉不到抖动。 出水阀门关闭的情况下停机,应该没有水锤问题。

网友C:
ABB的软起动器和和平电气的一样,在停止时有一个级落电压,为了是防止水锤作用,如果你的软起动器不需要此功能,可以将停止电压调到初始电压以下,就没有此问题了。欢迎查看www.chinahapn.com

网友D:
我们有一台110KW的,我做过试验。如果把停机时间调得过短,5S的话,容易起跳开关,延长时间,10S则可以。当然,选择自由停机也可以,要考虑水锤问题。我想你如果把阀门关闭了,应该可以的。

楼主:
启动曲线和停机曲线如何确定?只能靠现场不断的开泵停泵来调节吗?

楼主:
1。启动曲线和停机曲线如何确定?只能靠现场不断的开泵停泵来调节吗? 2。停机时间设为0s自由停机,是否会对软启动器或机电设备造成影响? 3。补充一点:在软启动器输入侧,有电容补偿。

网友E(2003-07-23):
TO 进进出出: 你真无聊!!!!!!

网友F(2011-05-01):
ABB面板如何进入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