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的两种工作方式,我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3-07-23):
请教各位一个软启动的问题, 软启动器有两种工作方式: 短时工作制和24小时长时工作制,他们之间在使用对象有什么差别,就是这两种工作方式是用于哪些工作场合? 先谢了!

网友A(2003-05-10):
请到中国和平电气公司的网站里的产品中心去看 里面有软启动器的详细资料以及配图! http://www.chinahapn.com

网友B(2003-07-07):
我想你说的两种方式应该是软启动的在线工作和离线工作吧 在线工作就是软启动启动完成无需旁路输出 适合一拖一和轻载情况下 离线工作就是启动完成由旁路输出,适合一拖几的情况下 我也是自己理解认为这样的 如有不同意见敬请各位批评指教!

网友C:
软起动器基本上算是电机保护元件类型设备, 主要是做到 平稳起动, 很多的设备:如扶梯, 输送带,水泵, 切割机, 拉丝机等等负载往往具有中大功率, 起动力矩和电流比较大, 容易产生起动电流尖峰过大,或者是起动不了, 当然变频器是 很好, 可以精确控制,但是功率一大, 变频器的价格太高, 所以,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不急, 你可以坐汽车,便宜嘛, 如果你想快,坐飞机, 想比较快而又便宜也安全,建议您 坐火车." 产品也是一样,对吧朋友

网友D:
TO 进进出出:    你真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