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 总线求助

楼主(2003-07-23):
小弟手边一工程,分12个区域,每区域有2~4快DDC组成手拉手方式 ,接入一区,正常得到数据,再接入二区,一区,二区正常得到数据,再接入三区,三区正常得到数据,一区,二区正显示网络无法到达。 断开二区出口,一区,二区立刻正常得到数据。 断开三区入口,一区,二区正显示网络无法到达。测量过二区,三区间网络电阻16欧姆。 有没有高人可以帮助一下 ? 谢了。

网友A:
1、你们用的是什么线,如果是shiled,换了吧!!!! 2、能不能准确到节点,先一个一个节点调试。不要一个区一个区的调。 3、最后不行,用协议分析仪瞧瞧!!!

网友B:
属于网络设计问题

楼主:
谢了,小弟是区内节点单独调试。线缆是1。0的非屏蔽双绞线。 曾经12个区完全正常,今天 ,哎, 是不是没有烧香 ?

网友C:
do you installed terminator for your lonworks network?? i suggest you need to check terminator of network.

网友A:
1、检查和通讯线一起的有没有其他的电源线或者高频信号线。 2、附近有没有比较大的磁场; ftt-10a这个东西比较脆弱,特别是遇到电磁场和交流电; 能不能在每个收发器上加一个屏蔽壳(有点像乌龟、必须有壳)。 3、总线两头加上两个terminator, 对于你现在遇到的问题来说,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总比烧香好吧!! 试试吧!!!

网友D:
不用烧香,找我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