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方便的取得lonWorks网络的NodeID

楼主(2003-07-23):
我正对fieldserver进行考察,它对LonWorks网络的一个要求是提供网络的Node_ID.范围是1-127. 我知道在LNS中,可以通过编程取得APPdevice的nodeid属性取得Lon网的Node_ID.但这个方法太麻烦了。我在建成一个Lon网络后,建立的文档中大家一般都包含什么东西?我一般只有device和网络变量的名字。至于Node_ID,是不会写进去的。 不知道大家在完成一个LonWorks网络的组建,所留的文档中会包含什么东西?请赐教

网友A:
用LonMaker for Windows 软件就可。

网友B:
透过 Echelon LNS Utility 中的 LNS Report Generator 便可将存在的LonWorks网络中所有的讯息以文本文件方式产生出报表来。

网友B:
透过 Echelon LNS Utility 中的 LNS Report Generator 便可将存在的LonWorks网络中所有的讯息以文本文件方式产生出报表来。无需再进行额外的编程工作。 就是不知这样的方式能否符合您的需求。

网友B:
透过 Echelon LNS Utility 中的 LNS Report Generator 便可将既有存在的LonWorks网络中所有的讯息以文本文件方式产生出报表来。无需再进行额外的编程工作。 就是不知这样的方式能否符合您的需求。

网友B:
透过LNS Utility 中的 LNS Report Generator 便可将既有存在的LNS数据库中所有的讯息以文本文件方式产生出报表来。 无需再进行额外的编程工作。 就是不知这样的方式能否符合您的需求。

网友B:
透过 Echelon LNS Utility 中的 LNS Report Generator 便可将既有存在的LNS数据库中所有的讯息以文本文件方式产生出报表来。 无需再进行额外的编程工作。 就是不知这样的方式能否符合您的需求。

网友B:
you can thru LNS Utility -> LNS Report Generator it can generate a Text file. that will contain all of LNS database info. of course, you can choice anything you want in LNS database. it for your information. I hope this hel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