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我现在有个系统已正常工作了一年多,可最近有几个DDC经常会突然离线

楼主(2003-07-23):
请教各位,我现在有个系统已正常工作了一年多,可最近有几个DDC经常会突然离线,断电后再重新启动DDC就恢复正常工作,已检查过现场的接线,没有问题,软件也重新下载过,还是不行.请教哪位大侠有高招.

网友A:
我在刚刚进入LonWorks这行的时候,有个外国专家曾对我说,LonWork技术不稳定,经常会出现问题,他说慢慢我就会发现这一点的。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网友B:
应该是节点的错误比较多,自动关闭mac。不影响其他的节点通讯; (多好的同志啊!!!) 通讯上并不是正常工作了。附近有没有比较大的电磁场的干扰。 收发器能加屏蔽的加屏蔽,关键还是抗干扰的措施。 其它的包括什么termination,repeater、router等 有条件的就加上。点少时没有什么差别,一旦点多了 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最后可以使用协议分析仪和修改网络拓扑结构来改善通讯质量!!! 最后,还是要祝楼主好运!!!!!!!!!1

网友C:
那个厂家的DDC和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