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编程求教

楼主(2003-07-23):
我用一个拓林的opc server开发包试着编程,然后和组态王相连,结果发现如果用其他的opc client demo相接的话,各个tag项显示都是正确的,但如果和组态王相接的话,显示出的数据却不对,总是出现非常大的数字,或者干脆是0,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问题? 但我用其他很多client demo来看都是好的,难道组态王里面还有特殊的设置?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2003-06-17):
组态王里的OPC功能不好用!

网友B:
是组态王6.02版吗? 我试试给你答复

楼主:
是6.02演示版。 早上用其他client端试了试,都能正常显示,但到组态王里就不行了。不过我用另外的server模拟送给组态王到是正常的,感觉像是我做的那个server数据格式组态王不认,但我都选的float啊。

网友B:
组态王6.02版的工作过程是这样. 1.定义opc server 的访问名. 2.定义tag点名称. 3.显示时有一个格式问题 (是用科学计算方式显示,小数位为几位) 4.刷新数据的条件为.OPC点通讯质量好Q_GOOD. 我给出的testsvr由于只是作演示功能. OPC点通讯质量是随机数据. 刷新时间比kingview 快.可能让你看到数据不同步的现象. 经试验,拓林开发包可与组态王接口. 如您需要最新版的开发包请到我的主页上下载.或需其它帮助.请与我联系 谢谢.

楼主:
谢谢帮忙。 我是你的开发包的VB程序的基础上改的。将所有的点的通讯质量都强制设定为Q-Good,数据源改成正弦波发生器,刚才我又把timer1的触发改为1000毫秒,和组态王里的相对应。但到组态王那边后还是不对。从组态王的opc server测试中可以看到采到的是一些很大的数,但如果与此同时用另外的客户端看tlserver,数据却是正常的。 而且组态王那边的显示应该不会错,我都用的科学计数法,取值范围也是对的。 真是很奇怪,感觉应该是组态王读错了,或者哪里不匹配?

网友B:
没有问题.是不是您设定的小数位数不够. 我把我用的测试程序.和结果发送给您.请查收. opc demo : kingview 6.02 的程序 testsvr:改过通讯质量为Q_GOOD的VCdemo vbsvr: 改过通讯质量为Q_GOOD的VBdemo WXOPC:为第三方客户端测试程序.   为两次结果. 再次谢谢您使用拓林OPC服务器开发包.

楼主:
谢谢你发来的程序,我试过了,确实很好。而且我也找出了我这里的错误,是没有强制将数据设为single,改了之后就正常了。 我正在学习opc,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楼主(2003-07-23):
能给我发一份吗? crgcyr@etang.com

网友C(2005-08-09):
我也在看VB通过OPC访问组态王 不过一直没有编出来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麻烦各位高手给个指点 谢谢 能发给我一份吗 neteor@tom.com

网友D:
下载KEPWARE里边的SAMPLE中有例子,和组太王连过,很好用,免费

网友E:
谁有MODBUS OPC SERVER,我有个项目要用啊

网友C:
tag点名称应该怎样定义

网友F(2005-09-21):
能发给我一份吗 taowencai@yahoo.com.cn

网友G(2006-05-19):
你们谁有OPC的中文资料呀,我想学OPC,可是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入手,如果你们谁有的话,发一点给我吧!!
我的邮箱是:fengwei258@163.com

网友H:
能发给我一份吗 yjbhd@163.com

网友I:
能发给我一份吗 zhangdeyu4@163.com

网友J(2006-07-01):
 你们谁有OPC的中文资料呀,我想学OPC,可是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入手,如果你们谁有的话,发一点给我吧!!
我的邮箱是:hn-ljd@163.com

网友K:
    你们谁有OPC的中文资料呀,我想学OPC,可是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入手,如果你们谁有的话,发一点给我吧!!
我的邮箱是:zhaocuiqi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