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4148和9013作温度传感器那种好些?

楼主(2003-07-23):
1N4148和9013作温度传感器那种好些?

网友A(2003-05-04):
9013应该好一些吧,三极管总比二极管好用。

网友B(2003-07-23):
有意思 ,你怎么会用开关二级管和塑封三级管做测稳元件?上述器件都不能用来测量温度

楼主(2004-03-18):
用1N4148好

网友C:
能提供测量方法和电路图吗?请发email:fchx@fchx.cn

网友D:
其实两种元件都差不多,都是利用pn节原理,测温不是很准确的,如果要求不高的话还可以,如果要求精度高的话,劝你们还是换其他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