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PLC连不上谁能回答

楼主(2003-07-23):
我的WINCC工作站与PLC S-300连不上,数据显示不上来.

网友A:
我马上做的项目就用到了 等我做完了就可以回答你了~!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方式和什么设备进行连接 1、首先你要WinCC的项目中添加S7的驱动 2、在工作站上通过控制面板下的Set PG/PC interface工具进行配置,打开配置属性对话框后在Access Point of the Application下拉框中选择Wincc的访问方式,然后对你用的设备进行配置

网友C(2004-09-04):
最好是先好好看看WINNCC手册

网友D(2004-10-18):
驱动连接设置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