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rgent help!!!!
徐 翔

楼主(2003-07-23):
现在着急寻找一种进口压力传感器 用途是放在桥梁的桩上,监测海浪对桥的压力。这里高手请提供消息

网友:
我的联系方式:电话:021-52890968 传真:021-52890729 yuefeichen@21cn.com

网友A:
我们公司的0.05级读数精度压力仪器我猜测用于您的测试是小菜一碟了,它具有自由编程功能,您通过设置检测参数,仪器系统能自动测试纪录您所需要的所有参数,比如,最大值,最小值,压力曲线......等等 您的问题毕竟很专业,您到底是要检测桥墩受的冲击力还是海浪的瞬态冲击(压强)还是别的什么,我挺糊涂呢. 您不妨找029--5397110,和专家谈谈您具体的技术细节吧,他们或许能给你些指点.他们搞不定了,老外肯定也白给.哈哈哈

网友B(2010-04-25):
桥梁的重量应该是比较重的,我想应该先估算一下大致的测量范围,再在此基础上选取合适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