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直流电压、电流传感器!

楼主(2003-07-23):
直流电压传感器,输入:220v(dc),输出:0-5v 直流电流传感器,输入:5A,输出:0-5v 上面两款传感器都要求: 输入、输出端隔离,耐压>2kv +/-12v供电或无源 精度<0.5%sf 使用温度:-30-+55 请各位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2002-09-05):
你要多少?我们可以提供大量日本Tamura(田村电子)公司的Current sensor,有意请联系yyf_fn.js@263.net。 杨轶凡

网友B:
请与松下电工代理汇尼克公司王欢先生联系,020-85549829,85549875 相信王工可以解答您的问题

网友C:
深圳市科立恒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销售PID调节器及数字工业电表和电量传感器的专业厂家. 你需要的是电量传感器,可与我司联系:0755-83975486

网友C:
我也需要: 直流电流传感器600 A 4只 1000A 2只 要求:响应时间短,不加分流器 谢谢!!!

网友C:
为什麽没人理我

网友D(2002-10-09):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电量传感器的厂家,你所说的产品我公司都有生产! 如需要请直接拨打电话028-87657411或028-87647850与我公司销售部联系即可。 急切等待你的回复!

网友E(2003-03-22):
我也需要,不过输入电压范围要求达到0~500V,精度要求达到0.2级

网友F:
专业台湾厂家 需要资料,请上深圳市科立恒电子有限公司的网站上下载: www.szklh.com

网友G(2003-07-23):
你可以登陆WWW.CHIEFUL.COM查阅相关资料!或致电025-6451450 6424684 找叶先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