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给MR-J2S误接上三相380v,冒烟

楼主(2003-07-24):
给MR-J2S误接上三相380v,只是L11、L21的控制电源接通,L1、L2、L3还未接通,结果一阵冒烟。郁闷。悔恨。请问伺服是否已经烧毁?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打开看看,就知道那里冒烟了,应该可以修的。

网友A:
我晕,烧坏了可是钱啊

网友A:
MR-J2S吸能用单相或三相220电压!380V肯定是要烧毁的! 你可以打开看一下,如果只是电源部分有问题则维修容易些,否则就惨了!

网友B:
如果你反应及时被烧掉的只是电解,电容,这种情况我碰到过。我们公司维修伺服。

网友A:
应该问题不大,烧坏的可能只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