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根据指示灯判断故障

楼主(2003-07-24):
三菱PLC根据指示灯判断故障: 1.面板上POWER燈不亮? 主機、I/O擴充機座、I/O擴充模組、特殊模組之正面均有一個 "POWER"之LED指示燈,當主機通上電源時,LED之綠色燈亮。若主機 通上電源後,此指示燈不亮,此時,請將"24+"端子之配線拔出,若指 示燈正常亮起,表示FX2之DC負載過大,此種情況下,請不要使用 FX2 "24+"端子之DC電源,請另行準備DC24V電源供應器。 若將"24+"端子之配線拔出後,指示燈仍然不亮,有可能PLC內部保險 絲己經燒斷,此時請您與我們各地營業所聯絡,我們將儘快為您處理。 2.POWER燈呈閃爍狀態? 假若POWER燈呈閃爍狀態,很有可能是"24+"端子與"COM"端子 短路,請將"24+"端子之配線拔出,若是指示燈回復正常,那請檢查 您的線路。若指示燈依然閃爍,那很可能PLC內的POWER板己經故障 ,請您將該部PLC送回我們各地營業所,我們將儘快為您處理。 3."BATT‧V"LED燈亮 當這個紅色LED燈亮時,表PLC內的鋰電池壽命己經快結束了(約剩 一個月),此時請儘快更換新的鋰電池,以免PLC內的程式(當使用RAM時) 自動消失。 假若更換新的鋰電池之後,此LED燈仍然亮著,那很可 能此部PLC的CPU 板己經故障,請您將該部PLC送回我們各地營業所, 我們會儘快為您處理。 4."PROG‧E"LED燈閃爍 一般來說,當此紅色LED燈閃時,大部份是程式回路不合理的情況 較多,另一原因亦有可能是參數設定出錯,或者是外來之雜訊干擾導致 程式內容產生變化。若您是使用掌上型書寫器(FX-20P-E)建議您檢查 D8004,再依D8004的內容檢查D8060~D8069,從D8060~D8069中可得 到一個數據,此為偵錯號碼。欲知偵錯號碼內容,請參閱"三菱可程式 控制器使用範例大全"P179~P181頁。 5."CPU‧E"LED燈亮 當"CPU‧E"LED燈亮時,有可能是以下幾種原因所造成: 1.PLC內部有導電性的粉塵侵入 2.PLC的掃瞄時超過100ms以上 (檢查D8012即可知道最長執行時間) 3.通電中,將RAM/EPROM/EEPROM記憶卡匣拔下。 4.PLC附近有雜訊干擾 若排除上述的問題,而"CPU‧E"LED燈仍然 亮著的話,此部PLC可能真的 故障了,建議您將它送回來給我們,讓我們 來幫您找出它的病因。 熱 門 話 題 1.我的PLC被人設定了密碼,怎麼辦? 假若您擁有原始程式,您只要將PLC記憶體全部消除即可。清除方 法如下: a.若您使用掌上型程式書寫器 當書寫器與PLC連接後選擇ONLINE模態,按GO鍵,螢幕會要求您打入密碼, 此時請您按SP鍵8次,再按GO鍵3次,如此一來,您的PLC就回復到出廠 時的狀態,您只要再將原始程式打入PLC即可。 b.若您使用FXN,DOS版V2.0以上版本軟體 於MODE視窗中按7,5,3,再於出現的畫面中選項,以上、下鍵選擇 "MEMORY ALL CLEAR"再按"Enter"鍵,如此,PLC內部記憶體將全部被清 除。使用者再將原始程式寫入PLC內即可。 c.若您使用FXN Windows版V1.0以上版本軟體 首先將原始程式顥示於螢幕上,將PLC置於STOP狀態,再於畫面上功能 選擇列中選PLC,再選PLC memory clear…,跳出新畫面後,將三項選項 全部圈選,再按"Enter"鍵,畫面將出現"確定"及"取消"兩選擇讓您做決定 ,此時,該做決定的您,就選"確定",按"Enter"鍵吧!該畫面若消失了, 亦表示該PLC已回復到出廠時狀態,您可以重新寫入程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