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cin及inport有关ad板卡驱动的请教

楼主(2003-07-24):
请问各位大侠,谁编过康拓的ipcad5488的驱动,我编的驱动,它的采样频率不固定,波形有点失真, 请问那位高手可否提供驱动程序,或其他板卡的驱动程序.给与参考.万分感谢 我的email: iamyanxiaoguang@sohu.com

网友A:
一般厂家并不对外提供 driver source code. 应该是提供 .h/.lib/.dll 之类的 file 供 user 去 compile/link 才是. 这些东西若要由 user 自行建立... 看起来就有些怪了! 采样频率不固定, 那得看采样时用的是 polling (频率不固定) or timer trigger(频率固定). 作法不同结果也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