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FT模块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3-07-24):
我用SINE WAVEFORM.VI生成的一个频率为5,初始相位为0的模拟连续信号sin(10(pi)t)的离散信 号,用FFT模块处理在相频部分对应5的位置为什么不是初始相位0呢? 而是-(pi)/2,按照傅立叶变换,应该对应响应基频的相位呀???? 请教了? 谢谢

网友A(2008-06-30):
这位大哥好像走错了地方,这里是讨论FF,不是FFT呀,哈哈,

对你这个问题,我努力还能想起一些来,FFT变换是把信号从时域转换到频域,

转换后  横坐标对应的是 频率  ,纵坐标通常为功率,而周期信号sin(10(pi)t) 频率成分只有 5,所以转换后 在横坐标 5处有值,其余地方都为0(你说的相位在FFT里根本无关),该值计算方法为 在一个周期内对sin(10(pi)t)的平方积分。

网友B(2019-07-31):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