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与软启动器

楼主(2003-07-24):
请教大家,我有个项目,是变频水泵,问题是用变频器是否要与软启动器共同使用,还有软启动器的作用是什么,我刚刚接触,请大家解释的清楚一些,谢谢!

网友A(2002-08-20):
你开着奔驰车还要带着拖拉机吗? 只有变频器就行了

网友B:
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东门外王庄路甲一号 北京908信箱 邮编:100083 电话:: (010)62311387,62315418-121 13910782518胡波 传真:: (010)62312320, E-mail::hubo6714@263.net 网站: http://www.control.thtf.com.cn 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于1997年6月27日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清华同方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以科技成果产品化、产业化为经营宗旨,紧密依托清华大学的人才、科技优势,通过“清华同方研究开发中心”的孵化和二次开发,把大批科研成果推向市场。清华同方坚持“技术+资本”的发展战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同方的企业精神.同方人将以此为信念,用对用户、对国家、对社会、对股东高度负责的态度,把清华同方建设成为技、工、贸一体化的跨国经营的大型高科技企业集团。清华同方是ABB授权的传动分销商。清华科技汇萃同方,清华同方与ABB公司跨世纪的合作,使得清华同方成为中国最具实力的ABB传动设备的销售、服务、培训中心

网友C:
没有必要用软启动器,只要变频器与最大的负载相匹配,在加一个PLC就可以了,多少台都可以的。

网友D:
看情况。电机小,水锤效应小。一拖多 PLC+变频 电机大,水锤效应大。一拖多 PLC+变频+软起 软起作用是停泵时减小水锤效应,对阀和管网都有好处。变频在一拖多 的过程中是无法软停的。存在工频转变频的问题,目前无法可靠解决,但软起可以直接并入电网不存在技术问题。

网友E:
尽量用变频器,它的启动转据、响应速度,电流控制都好于软起。 没钱看zhengzheng

网友F:
看见艰苦棵

网友F(2002-10-08):
我觉得工程并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变频+软启是最经济实用的变频供水方式。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用最少的资金,能做最多的事,那才是 本事。ZHENGZHENG 实用经济,棒!

网友G(2003-05-05):
如果在使用过程中没有必要控制压力的话可以使用软起动器,软起动器本身也有一拖多功能,这样是最经济了。

网友F:
zhengzheng说得对,如果电机功率很大,那太工频的电机能直接启动嘛?如果电机功率小,只要一台变频器就可以了,如果电机功率很大,就要考虑另外一台电机的启动问题。有机会可以多交流交流。 jiangang.cai@citiz.net

网友H:
以下为我公司生产的软起器设备,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http://www.chinahapn.com 或来电咨询。 HPR1S我公司最新开发的经济型电机软起动器按其功率大小主要分为四种形状,其主要特性如下: HPR1S 03...HPR1S 25 是适用於小型电机的紧凑设计。安装於DIN35毫米导轨上。 这种小型软起动器具有内置的旁路接点。HPR1S18/30...HPR1S 300/515用於一般启动, 可用“外接”和“内接”两种连接方法(可与标准的Y/D起动器相比较)。采用“内接”可减少42%流经软启动器的电流。也就是说使用户有可能用58A的软启动器来启动和运行100A的电机。限流功能可作为选件提供, 标准的配置是有两个内装的信号继电器。这种软启动器的功率为1.15, 意即其最大电流等於额定电流lex1.15。 例:HPR1S18/30在“外接”连接时的额定电流为18A,而其最大的电流为1.15X18A=20.7A。 HPRG软起动柜系列是采用本公司HPR1A系列软起动器集成的成套控制柜。其主要有以下特性: HPRG型电机软起动柜的柜体采用通用柜形式,柜架用8MF冷弯型钢局部焊接组装而成,也可以采用FA28型材组装而成。(用户自选)采用以20mm为模数的标准化设计,结构零件通用性强,机械强度高,既缩短了生产制造周期,又提高了工作效率。 HPRG柜设计时充分考虑到软起动器运行中的散热问题,在柜体上下端,前后板均有不同数量的散热槽孔,当柜内热量上升,通过上端,前后板槽孔排出,而冷风不断地由下端槽孔补充进柜,使密封的柜体自上而上形成一个自然通风道,达到散热目的。 HPRG柜按照现代工业产品选型设计要求,采用黄金分割比的方法设计柜体外形的各部分的分隔尺寸,使整柜美观、大方、新颖。 柜门用转轴式活动跤链与柜架相连、安装、折卸方便门的折边处均嵌有一极小型橡塑条,关门时与柜架之间的嵌条有一定的压缩行程,能防止门与柜体直接碰撞,也提高了门的防护等级。 本产品符合IEC439《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及GB7251《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等标准。 HPS2S我公司最新开发的经济型电机软起动器按其功率大小主要分为四种形状,其主要特性如下: HPS2S 03...HPS2S 25 是适用於小型电机的紧凑设计。安装於DIN35毫米导轨上。 这种小型软起动器具有内置的旁路接点。HPS2S18/30...HPS2S 300/515用於一般启动, 可用“外接”和“内接”两种连接方法(可与标准的Y/D起动器相比较)。采用“内接”可减少42%流经软启动器的电流。也就是说使用户有可能用58A的软启动器来启动和运行100A的电机。限流功能可作为选件提供, 标准的配置是有两个内装的信号继电器。这种软启动器的任务率为1.15, 意即其最大电流等於额定电流lex1.15。 例:HPS2S18/30在“外接”连接时的额定电流为18A,而其最大的电流为1.15X18A=20.7A。

网友I(2003-07-24):
日做广告的

网友J:
同意zhengzheng的方案,不过PLC可以用一种控制器替代,省去编程,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