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选型

楼主(2003-07-24):
我们厂很多桥抓进行改造:提升与抓取电机功率为37KW,大车电机为22KW,小车电机为3.7KW(都为绕线电机),现打算选用ABB601系列的变频器,请问相应的变频器功率应选取多大最好?影响选用的因素有哪些呢?欢迎各位老师及各大公司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出电流>绕线电机额定电流的1.28倍

网友B:
1.28倍小了点,请根据负载计算电机的最大电流,然后选型

网友C:
1.1倍就可以

网友D:
zqscqu先生: 选型如下:提升与抓取电机功率为37KW ACS601-0060-3(重载应用) 大车电机为22KW:ACS601-0030-3(一般应用) 小车电机为3.7KW:ACS601-0006-3(一般应用) 注意:ABB关于提升类负载有专业提升宏,订货时一定要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