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PSD软启动器

楼主(2003-07-24):
ABB PSD软起动器带电机空载运行,启动正常,停车时电流出现几次大幅度的波动,哪位大侠能谈谈是何原因?是否正常?

楼主(2002-10-30):
没人能回答吗?

网友A(2002-12-07):
ABB软启动有软停功能吗?

网友B:
你可以看看我的个人主页 http://dsl521.51.net

网友C:
你这种现象很正常,因为电压低的时候有一个死区,如果软停时间很长的话,机器就会长时间(相对而言)处于低压区,这样电流就有大幅度的波动,如果调短软停时间也许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D(2003-05-04):
楼上的好象对ABB的软起动器不是很了解,我见过和平电气的软起动器HPR1D,其性能外观工艺都和ABB差不多,价格只有他的三分之一。在停止时HPR1D也有这样的现象,这是软起动器的泵停止功能起作用(级落电压),如想不用此功能,可以调节停止电压旋钮,将停止时电压调到起动电压以下。

网友E(2003-07-24):
将停车时间设小一点,即可消除

网友F(2004-07-01):
强烈建议美国motortronics软启动器 网址:www.mp-cn.com

网友G:
东西好不好,只能看客户的反映,是自己东西好,最多也是自己产品的几个优点.所以各种软起动器都有他的用武之地,都有自己的市场,进口的与国产的在应用方面冲突不大,只是在同类型的产品中有点竞争.

网友H:
ABB软起动停车时会检测停机时负载端的电流!因为负载比较轻,在它的检测周期内会出现电流震荡!属正常现象。如加一定负载!会看到十分明显的软停车效果!电流平滑降低!我公司JJR1000,JJR2000系列软起动在轻载时软停车效果比ABB的PSS好1你不妨考虑!021-69524152

网友I:
才接触ABB软起动,没有说明书,上面的英文看不懂: TOP OF RAMP GENERAL FAULT EXTERNAL FAULT (这个灯经常亮,开不起车,不知什麽原因) 型号:ABB PS S 72/124-500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