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数码转换指令求助

楼主(2003-07-24):
我正在学习殷洪义先生主编的《可编程控器选择设计及维护》,该书在介绍s7 -200的数据转换指令有:   BCD码与整数的转换   整数与实数的转换   整数与双整数的转换   我知道BCD码是用一个四位二进制来代表一位十进制数。但是整数,实数与双整数的概念及用二进制表示的方法我就不知道了。   请各位热心的大虾帮助。   谢谢!                              wangtaotao

网友A:
随便找一本计算机类的书看看,上面都会有介绍。

网友B:
整数也分有符号和无符号,在plc中的实数与高级语言编程时有点不同,在高级语言中,实数定义的为数为4各字。在plc中实数和双整形数都占两个字。整数占一个字。在用二进制表示是,有符号数最高位为符号位,其余为数据位,实数也是,最高位为符号位,接下来的三位为指数位,其余为底数位。实数与plc的厂家及型号有关。同时,各plc厂家的plc在定义位顺序时可能不同,这决定了上下位读取数据。别的只要会用,没必要熟悉那末多。

网友C(2006-05-05):
我想问一下:通过模拟量模板转化后的数是哪种类型的数?从模拟软件上看是十六进制的整数!那么双整数和实数看上去是用十进制表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