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变电阻软起动

楼主(2003-07-25):
前言 最近,某公司通过媒体以新闻和广告的形式,对热变电阻软起动作了大量的宣传。宣称:‘此类软起动可以完全替代进口变频软起动,并且价格优势特别大’。 作为一名多年从事软起动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我认为有必要比较客观地从技术角度上给热变电阻软起动一个准确的定位,因而撰写本文。 一、热变电阻软起动原理: 热变电阻软起动中的电阻是液态电阻,是由水和电解质配制的,导电机理是离子导电。离子导电的电导率随温度增加而上升,其温度灵敏度因电解质元素和浓度而异。 电动机软起动时,需要随着电动机转速的增加而平滑减小串在电动机定子回路的阻抗。可以实现这种平滑减小的方法很多,例如,通过电极移动、通过晶闸管的导通角变化,通过改变饱和电抗器的饱和度等。热变电阻软起动装置利用了液阻阻值的温度热变性:既然液阻的发热(温升)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利用它,‘以毒攻毒’,使液阻电阻值随温升而平滑减小,达到软起动的目的。 热变电阻软起动装置的限流电力器件是装有固定电极的液阻箱(每相一个,共三个)。每箱的一对电极之间的距离比较近,电极之间的空间(以下简称极空间)在整个液箱容积中所占的比例不大。液箱内的所有离子均参与决定液箱电阻阻值,但是,极空间的离子对于液阻箱阻值起决定作用。所谓‘热变’主要是指极空间内离子导电率的热变。它是由极空间的温升决定的。在软起动过程中,极空间液体温度因发热而上升,又因对流等热交换而下降。加热和对流是决定极空间温度的一对矛盾。及至软起动结束,电极失电,加热停止。停止后,在对流作用下,液箱内的温度逐渐趋于平衡。所谓‘液箱电解液一次软起动温升’,是指停止后的新热平衡温度对于软起动前热平衡温度增量。 因此,极空间温升和一次起动温升是二个概念。前者大于后者。这个‘大于’当然是有利的,它使热变电阻软起动装置一方面可以利用‘前者’ 实现热变软起动;另一方面,又可以利用‘后者’使装置能够具有一定的 ‘连续起动数次’ (例如3次)。 现在,进而就某公司对热变电阻软起动原理的陈述作以下评论。 根据该公司的《技术报告》(2000年),极空间温度‘在常温到 之间电阻率呈近似反比关系……,这一发现……提供了宝贵的技术依据’。对于软起动而言,软起动从开始到完成,极空间电解液阻值可以表示为一条时间曲线,在不同的环境温度下软起动,其时间曲线自然亦不相同。 热变电阻软起动装置允许的环境温度是 ,人们有理由担心,在 和 软起动是否均能成功。退一步说,即便均能成功,在这两种情况下,极空间电解液阻值时间曲线肯定是很不相同的。因此,软起动所能达到的指标亦是大不相同的。 《技术报告》指出,‘液体在 时,其表面就有大量的蒸汽散发’。所以,热变电阻软起动装置应该对蒸汽散发以及大量散发乃至防爆有所防范,例如,采取‘缓冲室’,‘液面封油’等措施。 二、热变电阻软起动装置的几个内在特点: 以下的内在特点是由‘原理’决定的,‘与生俱来’的。 1. 电极无需动,因而减免了移动电极的伺服机构,减免了伺服机构可能带来的不安全。但是,需要采取防范蒸汽散发的措施。 2. 无法进行实时控制,更谈不上‘闭环控制’。 3. 根据一次软起动的质量对装置进行下次再调整的余地不大。 可能的调整仅仅是:极间距离,电解质浓度,液面高度。但调整裕度相当有限。 4. 具有一切液态软起动装置的共性,如发热量大、体积大,不能作到免维护,不产生高次谐波等。 5. 对环境尤其是温度变化的耐受能力较差。难于保证不同环境温度下软起动性能的一致性。 6. 软起动功能单一,使适用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能实现软停止,不能实现带电流突跳的软起动。 三、热变电阻软起动不具有易控性的实例: 液态软起动装置设计者总是希望在整个过程中液阻是不断下降的。事实上能否真的做成这样呢? 国家配电设备质量检验中心2000.6.6对该公司热变电阻软起动装置作了检验,得到了软起动过程中热变电阻上的电压时间曲线和电流时间曲线(附后)。由此可见,热变电阻阻值是先降后升的。由于热变电阻软起动装置实际上并不能保持电动机定子电流恒定,在软起动后期电流下降,由于发热量的减少和对流作用的增强,出现了人们不愿意看见的热变电阻阻值回升。对于这种回升,装置是束手无策的。此例表明,热变电阻软起动的易控性是很差的。差的根源仍然在于‘无法进行实时控制’。 四、关于热变电阻软起动的风险问题 热变软起动极空间电解液温度是发热和对流这对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对它虽然‘无法进行实时控制’,但是,可以通过液箱容积选择,电极设计等方法,使在软起动过程中的极空间电解液温度时间曲线和与之相应的电流曲线满足软起动的要求。 如果设计者对于软起动系统(电动机,负载,电网)的数学模型和热变液箱内热力学的数学模型把握得比较精准,软起动一次成功是可以指望的。 但是,如果对以上这些数学模型把握得不是那么精准,或者数学模型有了变异,就会遇到风险。 风险之一:极空间温度超过了‘沸点’,这时,将有大量的水蒸气产生,突破液面封油,冲到缓冲室,带来诸多麻烦。造成超过沸点的原因可能是环境温度过高,可能是对飞轮惯量估计不足,可能是对于负载的阻转矩估计太小等等。 风险之二:软起动超时,肇致软起动失败。极空间温度达不到设计要求将是软起动超时的主要原因。 五、几个常识问题 1.什么叫‘变频软起动’?变频软起动是通过变频装置实现的软起动。它以频率从零开始逐渐增高的方法完成软起动。它也降压。但是,这个降压并没有降低电动机的电磁转矩。所以,‘变频软起动’的性能是任何形式的工频降压软起动无法与之匹敌的。 2.目前,现代固态软起动主导产品是晶闸管软起动装置。 3.软起动电流是一条时间曲线。所以,如果不提供曲线,则应该用‘最大起动电流’或‘起动电流变化范围’描述起动电流。 4.电网压降正比于电网短路阻抗。在不知道电网短路阻抗的条件下测得的电网压降是没有意义的。 六、究竟那种液阻装置(热变或动电极)更适合于高压、大容量电动机的软起动 人们看好高压、大容量电动机的软起动市场。 1. 变液阻软起动装置和动电极热变液阻软起动装置的区别: 热变液阻软起动装置不需要改变电极板之间的距离因而使装置得到了简化。 热变液阻软起动装置失去了电极板运动的功能,也就失去了通过改变电极板之间的距离改变液阻的手段,失去了易控性,带来了更大的软起动风险。 据悉,动电极液阻软起动装置已经有了软起动6800千瓦交流电动机的工业运行实例。 2. 液阻软起动装置向更大容量电动机软起动前进。 如果它的电极移动已经成为制约的主要因素了,那么,以上的‘得’就是主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反之,如果并非如此,那么,以上的‘得’就是得不偿失的了。 3. 顺便说一下,一种以移动绝缘隔板为主要特征的专利(专利名称为:电动机液态软起动液阻箱) 如果能做成液阻软起动产品,在高压、大容量电动机的软起动领域将比以上两类液阻软起动装置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七、究竟那种降压软起动更适合于高压、大容量电动机? 这里,要比较的是液阻软起动、晶闸管软起动和磁控软起动。关于磁控软起动技术的特点,请参看发表在chinakong网上的文章,题目是‘作为降压软起动形式之一的磁控软起动’。 这篇文章预言:磁控软起动装置将成为这一领域内的主导产品。
结 论 一、热变电阻软起动装置是以热变电阻为限流电力器件的液态降压软起动装置。它的‘一次起动成功’说明它在一定程度上完成软起动任务的可能性。但是,它的可用性、可推广性还要经受时间的考验。 二、动机软起动是电气工程中的一个学科。有关的专家、学者应该在电动机软起动学科知识的普及上多下一点功夫,使人们多一点科学常识,少一点盲目性。 作者简介:高越农(1936-)男 教授 曾任武汉科技大学自动化系主任、襄樊追日电气公司高级顾问。多年从事电动机软起动技术工作,在这一领域的著作有:软起动装置的初级智能化,高压液态软起动装置,电动机液阻软起动概况与前景,电动机液阻软起动仿真等。

网友A(2002-09-15):
关于9000kw 10kv 鼠龙电动机的起动 我急需这个产品 谁有100%的把握起动它,我们用在人造板的热磨机上!

楼主:
9000kw 10kv 鼠龙电动机采用本公司(天津先导机电公司)开发的磁控软起动装置可以以100%的把握完成您需要的软起动。请告诉您的电话。我们电话:13920 444 110 高越农

网友B:
我公司是襄樊大力工业控制有限责任公司,长期以来从事电机起动、运行方面的研究和产品生产,有着大型电动机降压软起动的经验。高压热变电阻软起动装置在13500KW的电动机上已得到成功应用,关于9000kw 10kv 鼠龙电动机的起动,根本不是问题。若有意,请提供详细的技术参数,我们将为你作详细的计算分析。我方电话:07103255077,07103225414(FAX)

网友B:
请问高教授: 既然磁控软起动装置这么好,并号称是高压大型电动机软起动的主流产品。对此我有以下疑问: 1、这里所指的大型电动机的容量是多大范围? 2、磁控软起动装置目前最大已经作到多大?(据悉最大作到2000KW,即2MW,对否?)

楼主:
回答“金工”: 一、 说磁控软起动有可能成为高压大容量电动机软起动的主流产品,是根据它的性价比等综合指标说的。为什么说“有可能”,是为了给尚未问世的其他类型的产品留有余地。 为什么不说热变电阻软起动有可能成为高压大容量电动机软起动的主流产品,因为它并未显示出对于液阻(动极板或隔板)软起动的性价比优势。每一种技术都是一个历史范畴。“物竞生存,优胜劣汰”尽管可能受到营销策略的干扰,仍然是一个长期起作用的定律。 二、 天津先导公司生产投运的磁控软起动产品,目前的最大容量是2000KW。它是今年5月4日投运的,至今已经起动了10多次了。起动指标的重复性好。 已经订货并已经正等待调试的10几台产品中有几台5000KW的;正在设计中的有7600KW的。容量的增大,对磁控,不会有迈不过的坎。 人类的认识是逐步前进的。一个产品向广度、深度进军也是一个过程。 高越农 9/19/02

网友C:
高教授: 您能否将已试用成功的2000KW的饱和电抗器软起动装置的起动性能曲线、权威测试报告或者用户测试报告等给我们(或公开)看看,我们非常关心。如能提供,则非常感谢!

网友D:
听说您原来是给追日公司兼职打工的,因为用您的学生给他们设计的液阻起动应用不太成功被辞退了,后来又自已弄了一个液阻起动的专利跑到大力公司去推销,可惜被否决了,没办法只好再弄一个电抗器起动的方式到先导公司去打工,不知是否?

楼主:
对二位的答复: 拜读“二位”。我不禁回想起30几年前的热闹,在无法击倒对手时,来一个迂回,说人家出身不好,动机不纯,为人不正等等,用大字报淹死他。现在,重新祭起这个法宝,也许就不那么灵了。 磁控软起动今年7月22日通过了鉴定。鉴定意见附上。您可以向天津市科委对此鉴定的公正性、权威性提出您的疑问和意见。 高越农 9/19/02 附录如下: 《RQD-D7型磁控软起动装置》 通过了天津市科委主持的产品鉴定会 7月22日,天津先导机电公司高越农教授主持研制的《RQD-D7型磁控软起动装置》通过了天津市科委组织的产品鉴定会。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电工所研究员顾国彪任主任委员、国内电器、电机方面的学者及有关设计院电气控制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认真听取了课题组的工作报告,技术报告、查新报告、检测报告及用户报告等。鉴定意见如下: 1、 所提供的资料齐全、正确统一、清晰。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2、 该装置采用由晶闸管控制磁饱和电抗器的原理,实现对高压、大容量电动机的降压(限流)软起动,与晶闸管软起动装置比较,具有安全性高、成本低、占地面积小,对电网的谐波干扰小等优点。 3、 成功地应用西门子PLC(可编程序控制器),实现对磁饱和电抗器的闭环控制及微电子数字控制,使起动电流平稳,并具有网络通讯功能。 4、 成功地将三相磁饱和电抗器合为一个整体,共用一个直流励磁绕组,使结构紧凑。 鉴定委员会认为,天津先导机电公司所进行的研究、开发和设计、调试工作是开创性的。《RQD-D7型磁控软起动装置》的性能价格比高,在国外尚未见到同类产品的报道。其技术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它的推广应用将产生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鉴定委员会专家名单 姓名 单 位 职 称 专 业 顾国彪 中国科学院电工所 研究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 电机、电力 蔡宣三 清华大学电机系 教授 IEEE Fellow 电机与电器、电力电子 陆俭国 河北工业大学 教授、博导 电机与电器 苏学成 山东科大 教授、博导 自动控制 梁东光 中国天辰化学工程公司 仪表电气部主任、高工 发电、电力 武文杰 天津大港油田石油工程公司 电信室副主任、高工 自动化 徐慧雯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 高级工程师 发配电 鉴定委员会主任:顾国彪 院士 鉴定委员会副主任:蔡宣三 教授

网友E:
呵呵,高教授还在津津乐道于2MW电动机用饱和电抗器起动成功的战果,在下浅陋,听说国内有一厂家早已将大型电动机软起动做到13500KW(13.5MW),并通过权威检测机构的检测和由国内资深专家教授组成的鉴定委员会的科技成果鉴定,还于今年8月份在北京由国家科技部和经贸委联合组织召开了技术交流推广会,业界精英250多人济济一堂,进行了交流和探讨,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各大行业报纸也进行了报道,不知这些是不是如高教授所说的“浪得虚名”? 不由想起一个很不形象的比如来,就好比拳击赛中一个轻量级选手和一个重量级选手的较量,本来轻量级选手如果安于自身条件所限,分在轻量级一组或许还有胜算的可能,却偏偏挤在重量级一组,还指手画脚一番,呵呵, 结果,不说大家也知道.....

网友D:
我不否认您的磁控软起动可以用,但是最终还是电抗器降压起动而以,从您发表的笔风来分析您在30年前的运动中深得其精髓,善于通过诋毁别人的东西来吹捧自已的所谓先进,当然相关的学者与专家也就是多了很多盲目,只有跟着吹捧您的东西才是有一些科学常识,才是一些有理性的人,不知那个国家权威机构授权给您可以判定一个市场上畅销用户欢迎的产品好不好用的,不要以为您曾经是一个教授就可以对所以不顺从您的人指手划脚,还是老老实实作您的学问吧,不要让铜臭蒙住了您的双眼,因为大家还是很遵重教授这个名称的!

网友F:
高教授: 高压热变电阻软起动已于今年8月10通过了湖北省技术厅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以下是鉴定意见: 2002年8月10日,湖北省科技厅在襄樊市对大力工业控制有限责任公司研制的《大容量高压电动机热变电阻软起动装置》组织了技术鉴定。鉴定委员会听取了公司所作的研制报告和技术总结,并详细审阅了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提供的查新报告以及国家电控配电设备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提供的检测报告,考察了生产现场,观看了应用现场录像,经鉴定委员会认真讨论后一致认为: 1、该起动装置已成功用于10kV,13500kW大容量电动机的降压软起动,起动电流最大不超过2.5倍额定电流,引起的10kV母线压降小于8%。 2、该产品结构简单,维护方便,性价比高,运行性能稳定可靠。在热变电阻的温度特性与电机起动要求配合方法上有创新性。 3、该成果采用的用于高压大容量电机软起动的热变电阻技术具有首创性,该产品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4、该产品资料齐全,工艺图纸完整,符合技术鉴定要求,能指导批量生产。 鉴定委员会认为,该成果推动了我国高压大容量电机软起动技术进步,一致通过该成果的技术鉴定,并建议企业加大推广力度,使该技术成果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建议政府有关部门能加大对该技术产业化的支持力度,使高科技产业得到更好地发展。 鉴定委员会主任:_龚世缨_ 副主任:廖建强 钱照明 .   2002 年 8 月 10 日 鉴定委员会名单如下: 鉴定委员会主任 龚世缨 华中科技大学 特聘教授 副主任 钱照明 浙江大学 教授、博导 副主任 廖建强 武汉钢铁设计研究总院 主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委员 王雪帆 华中科技大学 教授、博导 委员 刘建政 清华大学 副教授 委员 曾幼云 北京钢铁设计研究总院 教授级高工 委员 李玉宏 山西海鑫钢铁集团公司 高工 委员 张广祥 武汉钢铁设计研究总院 教授级高工 委员 尉健翔 襄樊仪表元件厂 教授级高工

网友F:
高教授: 作为一名电气设计人员,我更感兴趣的是你所说的饱和电抗器软起动装置目前最大用于2000KW电动机起动的起动特性曲线和检测报告,至于尚处于试制期的5000KW或更大的就不作此要求了。 望高教授不吝赐教!盼!

网友F:
高教授: 上面的一帖是9月19日发出,至今已近1月,不知高教授是不愿、不能还是其它?一直没作出答复,在下心中很是纳闷,这些要求应该不属保密内容吧?高教授敬请放心,本人只是一名从事电机起动运行的很普通的电气设计人员,一见到有关的东西就忍不住要学习一番,并无恶意;另外,本人的学问虽无法与高教授相提并论,但和高教授一样,崇尚严谨的科学态度,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G(2002-11-02):
各位对电机软启动器的讨论使我受益非浅;但我要说的是,作为一个热变电阻的用户(4200kW氧气透平压缩机),我认为正如高教授所言,热变电阻目前确实有在环境温度低时,不能一次正常启动的事实,我已经历数次。这是由原理所确定的,只是如何克服、改进尚未有定论。   希望大家在产品的精益求精、不断创新上多下功夫!数十年前那种口诛笔伐大可不必。鲁先生早就说过,“孔雀再美丽,开屏时还要露出屁眼的”

网友H:
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几个女人将三寸金莲儿比较长短,很有中国特色吗!

网友I:
存在的评论言简意赅,一针见血

网友J:
惭愧,本人是热变电阻的设计师,求是兄请联系13807270338,我将尽力解决该问题.

网友K(2002-12-09):
学术就是学术,讨论就是讨论。襄樊的大力公司在其网站上对高教授的漫骂和人身攻击实在让人看不过眼,实在有失起码的道德水准和风范。为什么非得让人人都说热变电阻好呢?既然是所谓高新技术,就要严谨,能够经得起时间、技术、实践和市场的几重检验,谩骂是掩盖不了技术缺陷的。可能高教授的文章比热变电阻更经得起检验。

网友L:
这位eren仁兄可能有二个问题没弄清楚:首先高越农现在不是教授,也是一介普通商人在使劲鼓吹自己所谓先进的产品,否则不是因为利益驱动的原因他是不会这样卖劲去打击对手的产品,这才是真正的谩骂与攻击,其次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就象仁兄所讲产品是要经过时间技术实践和市场的检验的,并不是随便写几篇文章就想将对手的产品置于死地,这个想法也太幼稚了!当然如果你也是卖高越农产品的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这样想也可以理解,我想大力进行反驳也是因为高越农先攻击谩骂的!

网友K(2003-01-19):
不管现在高是否是教授,没有人有权利阻止他讲话,何况其文章并不是漫骂和打击,而是一般性的质疑和探讨,就象你的“疑问”一样,我不会认为你是在谩骂。包括是否是竞争者都应这样,否则可能会被认为是“心虚”,技术上确有缺陷而不敢面对,大力公司为什么不组织技术人员也写文章就高文中的疑问进行辩驳,而只是揪住高只提到一句的预测和你们自认为的“谩骂”和“攻击”不放;最好的回应是从技术层面回应。的确,高的一个错误就是在本来是技术探讨的文章中提到了热变之外的磁控软起动,并来了一个所谓的预测。

网友M(2003-04-04):
学术就是学术、疑问之类人很是可恶 科学技术的本就该与市场结合、如果不推广、实践、那就是浪费资源 更何况这是论坛、人皆可言其 一家之言

网友N(2003-07-04):
为什么中国的学术界永远都有鄙视没有合作?

网友J:
这个话题被放置半年后又拿出来吵吵,本人以为不好。首先热变电阻的生产单位大力公司一再要求员工,不要理睬恶意攻击,努力工作克服缺点。他们作的很好。参与该话题讨论的各位学者可能不知道,高教授所作的远不止这些。他和其他竞争对手一起拿着他的文章到用户诋毁我的产品,他到科技部投诉说热变电阻是伪科学,他到国家经贸委投诉我公司产品涉嫌欺诈。。。。。。本人还是不想参与这种学术的也好商业的也好的讨论,不过我想告诉大家,热变电阻技术为解决中国大电机的起动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用户可以告诉大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产品的市场拥有量能跟它相比。它因为原理清楚,结构简单,维护量小,性能优良而受到用户欢迎。

网友K:
敢拿着文章到科技部投诉说热变电阻是伪科学,到国家经贸委投诉我公司产品涉嫌欺诈,这样能够是诋毁吗?我看还没有人有胆量这样到国家部委去诋毁一个产品,好象也没什么必要。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产品的市场拥有量能跟它相比”——真的吗?自吹自擂没意思。 “本人还是不想参与这种学术的也好商业的也好的讨论”——那你是在干吗? 热变电阻性能真的优良吗?一味的这样辩白有意思吗?从技术方面回答一下高教授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吧!该来点新鲜的了!

网友K:
有篇文章中说: 2002年,液态软起动有二个值得注意的相反的发展动向:一是以牺牲可控性为代价将起动装置简化成与传统的星三角起动相似的系统,(热变电阻):二是通过完善伺服机构的方法引入电流反馈,实现软起动的闭环控制。

网友O:
中国和平电气: HPMV中压软起动器是用多个可控硅串并联而成,可以满足不同的电流及电压要求,控制可控硅的触发角就可以控制输出电压的大小。当电机起动过程中,HPMV按照预先设定的起动曲线增加电机的端电压使电机平滑加速,从而减少了电机起动时对电网、电机本身、相连设备的电气及机 械冲击。当电机达到正常转速后,旁路接触器接通。电机起动完毕后,HPMV软起器继续监控电机并提供各种故障保护。在软停机时首先按照预先设定好的停机曲线平滑地降低电机的端电压直到电机停机。软停可以解决突然停机引起的水泵水锤现象及机械冲击等相关问题。 免维护:可控硅是无触点的电子器件,不同于其他类型的产品需经常维护液体和部件等,把机械寿命变为电子元件使用寿命,连续运行数年也无需停机维护。 安装使用简单:HPMV是一个完整的电机起动控制和保护系统,安装时只需连接电源线和电机线即可投入运行。在加高压运行前,允许使用低压对整个系统进行机械电器测试。HPMV具有自检测,自学习和自动设置起动参数的功能。 备份特性:机内装有可直接起动电机的真空接触器,如果HPMV控制系统出现故障,可利用真空接触器直接起动电机,以保证生产的连续性。 保护与监控: 具有自检程序 可控硅短路保护 电子过载保护和报警 短路保护 过压保护 欠压保护 过载保护 欠载保护 缺相保护 相序保护 过热保护 堵转保护 频率保护 密码保护 接地漏电保护、电流不平衡保护、电机温度保护、功率因数监控、重复起动时间限制;

网友P:
我认真地读了各位的大作,受益很多,我很感谢各位能把自己多年的经验无偿提供给大家(我也是其中的一员)特别感谢高老师,没有他的文章也不会有各位精彩的辩论。 我很欣赏这样一种态度:让市场来说话吧,如果大多数的应用工程师觉得热电阻好,他就会用,如果有人觉得电抗器好,他也会用,这只能说明各有各的优势。 在这个论坛上,高老师能发表自己的认识,提醒大家注意热电阻的一些不足,值得一些人把他的历史拿来攻击吗。 那我又问各位,大家都是搞技术的,有谁没做过不成功的事呢,如果有,我想他肯定是刚可是做。 非常感谢各位的论证,我很受益,谢谢大家! 姚林强

网友Q(2004-06-05):
大家一般都是说自己的产品好,但得有实例,是大家公认的,说句实话,美国本秀电气公司一直在开发固态软起动器,是中压软起动器的先驱,早已经做到15千伏,4万5千千瓦的高功率电机固态软起动器,我要说在电子式软起动器中压方面说本秀是绝对老大,是没有人有理由反对的。第一台中压,第一台中压同步双速等等固态软起都是本秀最早开发的,没有人有疑问的。本秀的固态软起可以控制一般笼型,同步机,绕线转子电机等等。象有的企业在说自己厉害时都说自己是什麽什麽之一,或者几大之一,但本秀在中压方面一直是说:中压固态软起谁执牛耳,唯有本秀(BENSHAW)。没有一定的底气谁敢说?关键是大家都公认,这一点很重要。

网友R:
我单位使用的就是热变电阻启动7500KW同步电机,没有出现因热变电阻而无法启动的情况

网友D:
高教授并没有漫骂谁,他只是在讲理论,讲实际。 这上面的评论中该有许多是利益所牵。 如果有真本领,写点科学的东西来让大家开开眼。 我是搞高低压开关柜的,既不生产此类软起动产品, 也不是此类产品的用户。 我只是看了高教授的文章感觉有理有据。 到底是谁在搞漫骂?

网友S:
业绩.可靠性第一!其他说多了也是废话.大家多做自己的工作比互相攻击要好得多.

网友T(2004-08-06):
各位的讨论令我们受益匪浅。有使用过热变电阻的用户吗?优点,缺点都拿出来让大家共享吧。

网友U:
诶,你们这些所谓的工程师真是的,不要在这里吵吵闹闹的OK,像猪一样的,有本身吗也不要在这小论谈里叽叽嘎嘎的!

网友U:
你们的图是怎么贴上去的,这个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T:
高教授的理论分析虽然清晰、合理,但现实中用户抱怎样的选择态度呢? 理论分析的变电阻弊病值得用户注意,但和价格相比,不是主要考虑因素。这些弊病可以将信将疑,而价格是可见、肯定的,而且设计院仍在为用户推荐变电阻启动方式,所以在商务中变电阻仍有一定市场空间。

网友D(2004-12-16):
谁更有市场?吹牛皮的那个恐怕... 靠学生给的面子才卖得动产品的商人也能称”“教授”?有辱斯文!

网友V(2005-07-08):
我想问一下高教授,液阻柜的液体电阻是怎么配制的,是用些什么原料配制的

网友D:
大力公司为我公司设计的水电组柜方案,和启动柜及短接柜没有任何连锁,也不需要电源。不知道如何保证设备和人身的安全?

网友W:
我想问问 电压双斜坡启动 限流启动 突跳启动 之间在应用中的区别?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