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富士小PLC NB2-U56R3 编程软件及编程线缆(连笔记本电脑)

楼主(2003-07-25):
厂家不提供任何资料和程序,只好自己找了。 厂家说:你们使用者不需要资料和程序,保证30年不坏! 可最近控制系统老跳闸,我查毛病不方便。

网友A:
我是专用富士NB2U系列的,你可以到富士公司的产品代理商购买!

网友B:
一。NB2的编程软件可到http://yntx.7i24.com/下载,很好用! 二。你的笔记本电脑有DB9串口吗?若有,购编程电缆NN-CNV3即可。若无,用USB转RS232口不一定能用。我没试过。

网友C:
DDM-USB/RS232可以连接,我们已经使用过了!

网友D:
你可以购编程电缆NN-CNV3,用解密码软件得到密码查一下程式。

网友E(2004-05-24):
可以自己做吗当然买的好点,软件到中国工控网有中文编程软件免费下载。当然你的PLC有没有密码啊!

网友F(2004-07-01):
我有富士原厂提供的编程软件,最近刚好做过一套NB2U56R11+NB2W56R11,ok了。联机电缆的话可以自己做。

网友D:
找我呀,我是一级代理,010-68486493

网友G:
F70S的PLC及RS232通讯模块,有吗?如果想通过RS232模块使用F70S的编程软件,可不可以?请教

网友H:
我可以提供给你,另外还有图片附上, 富士NN-CNV3 富士NB/NJ/NS PLC用编程电缆 如果你的笔记本没有串口,就要在加一根USB转串口的线; 两根线加起来的价钱大概是200元左右,具体的请打电话咨询;汪勇 13554877084,0755-83240735

网友I(2011-09-06):
直连编程电缆 : 将水晶头的4(RXD+).6(TXD+)脚的导线与9芯孔头的5脚连接(该脚是RS232的地), 3脚(RXD-)通过2.2k欧的电阻与9芯的3脚相连, 5脚(TXD-)通过2.2k欧电阻与9芯的2脚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