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FRN37G9S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3-07-25):
FRN37G9S变频器故障 本单位有台变频器,开机工作显示代码为ERR3,为CPU故障,请各位师傅帮忙.

网友A:
是否能打开参数?接触器是否有闭合?摸一摸主板的大集成块是否发热?

网友B:
这个问题一般是找供应商厂家,我维修站可以修.027-85712619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