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工业网络问题请教!

楼主(2003-07-25):
一是我现在用西门子工业以太网,用光纤组建一个环行冗余的网络,请问光纤用4芯的可以吗?光缆到每个OSM需要通过光缆终端盒吗?还是直接用BFOC连接器压接? 二我用PROFIBUS光缆,两头用OLM,需要通过光缆终端盒? 三是我在部分OSM选的是ITP53,就是有三个光缆口的交换机,因为我想从第三个光缆口接另外的网络(都是西门子的工业以太网),有两种情况:第一是别人的网络给我留了一个光缆口,这样我直接把光缆拉过去接上,第二是别人用的是ESM,我想用用光缆拉过去以后,用一个光纤转换模块变成RJ45口再接到别人的ESM上去,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可以吗?

网友A(2006-05-26):
答一:一般讲,用4芯的光缆、做到2主、2备是可以的。通常情况下,用终端盒收容光纤接续部分比较好,今后出现机械故障的情况会减少、且便于维护。直接用BFOC压接的,均为塑料光纤,这个要搞清楚,关系到是否可以开通。
答二:见答一。
答三:理论上没有问题。注意的是,转换设备的传输速率与PLC的是否一致。
有其他问题,欢迎来email:
rudyshi@126.com
MSN: rudyshi@hotmail.com
Skype: rudy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