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教关于凌华DAQ

楼主(2003-07-25):
我用DAQ2005,想实现四通道连续同步采集,是不是每个通道的采样频率都要相同啊,如果不是,具体怎么做啊,用什么函数啊

网友A:
一般的采集卡都只有使用一颗 ADC, 同一时间只能采集一个通道的数据. 通道之间的切换都需要适当的 settling time (delay), 也因此无法同步采集. 比较常见的作法是 channel scan, 若您要采样的频率为每个通道 1K, 且要采样 4 个通道. 则需将采集频率设为 4K. 如此平分下来, 每个通道才能有 1K 的采样频率. (当然, 每个通道间不同步, 且有固定的时间差!)

网友:
凌华的DAQ—2005本身就是同步采集的板卡,有4个ADC,但用的是同一个时钟,所以频率必须一致

网友:
凌华DAQ2000系列,都可以用CHANNEL/gain QUEUE,可以对一片卡上不同通道设置以不同的采样顺序,单端/差分方式以及不同的输入范围。这样也等同与设置不同的采样速率了。具体请看函数手册里的D2K_AI_CH_Config等

网友B:
D2K_AI_ContReadMultiChannels里对于DAQ-20xx系列的同步板卡来说,NumChans参数为1~4,也就是说,你可以在D2K_AI_CH_Config中定义每个通道的各自不同的输入范围,但是四个通道的采样速率是一样的,无法单独设定,也就是说DAQ-20xx系列不能象DAQ-22xx系列那样支持以channel-gain sequence方式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