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的模入模出的地址是什么?

楼主(2003-07-25):
各位大侠,我用的plc是siemens s7 200 ,cpu224 AC/DC/RLY 214-DBD21-0XB0 用两个模入模出模块,分别是 EM232 AQ2 X 12bit 232-0HB21-0XA0 对应输出为 M0,V0,I0 ;M1,V1,I1 EM231 AI4 X 12bit 231-0HC21-0XA0 对应输入为 RA A+ A- ; RB B+ B- RC C+ C- ;RD D+ D- 这些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我是个刚学习plc 的学生,对数字输入输出刚弄明白 对于数字量,i0.0 ,i1.1 ,ib3 ,q0.4,qb3 等很容易明白 会写一些简单的程序 对于模拟量的输入输出,这些I/O的地址是什么,我一直都不知道,感到困惑 那位高手指点一二 在此表示感谢 敬礼

楼主:
电流和电压都用这个吗 我还是不太明白 我知道AIW0, AQW0,这些内存是对模拟量进行操作的 具体怎么对应的 比方说 对于EM232 来说,V0/I0 对应着AQW0,V1/I1对应着AQW1 而对于EM231来说,(A+A-)对应AIW0,(B+B-)对应AIW1 依次类推,是这样的吗? 感谢岚寺老师

楼主:
请教上面问题的回答

网友A:
可以类推,和电流电压无关。

网友A:
CPU分配给数字量I/O模块的地址以字节为单位,其中未用的位不会分配给I/O链的后续模块。模拟量扩展模块以2字节递增的方式来分配地址。如图: CPU 模块0 模块1 模块2 模块3 模块4 CPU224 4I\4O 8I 4AI/1AO 8O 4AI/1AO I0.0 Q0.0 I2.0 Q2.0 I3.0 AIW0 AQW0 Q3.0 AIW8 AQW2 I0.1 Q0.1 I2.1 Q2.1 I3.1 AIW2 Q3.1 AIW10 ... ... I2.2 Q2.2 ... AIW4 ... AIW12 I1.5 Q1.1 I2.3 Q2.3 I3.7 AIW6 Q3.7 AIW14

网友B(2006-08-07):
下面引用由wjingr在 2003-7-21 10:50:00 发表的内容:
  电流和电压都用这个吗
  我还是不太明白
  我知道AIW0, AQW0,这些内存是对模拟量进行操作的
  具体怎么对应的…
--------------------------------------------------------------------------------------------
电流和电压都用这个吗?是的
对于EM232 来说,V0/I0 对应着AQW0,V1/I1对应着AQW1?应为AQW0,AQW2....依此类推
而对于EM231来说,(A+A-)对应AIW0,(B+B-)对应AIW1?应为AIW0,AIW2....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