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的电源接线?

楼主(2003-07-25):
我看了三菱的说明书,上面有MR-J2S的连接举例。一会儿说是三相200V一会又是单相230V的,我都 搞不清楚到底应该怎么连接电源线了。所我想问一下,我在使用三相380V可不可以,只能用单相220V么?要是用单相220V,是不是L1、L11接相线,L2、L21接中性线。在三相380V下,L11和L21又应该怎么样接?

网友A:
用单相220V的就行了,电源线接L1 L2,L11和L21与L1 L2之间可以任意搭配的。反正我是这样用的,没出过任何问题。

网友B:
在750W以下的伺服馬達時,雖然系統是使用3相220V的電源,但是接 單相220V也行;不過使用單相220V會減少 1/3 的輸出功率。 下面的L11、L21是供給系統控制的電源,一定要接。 至於妳的電源是三相380V的話,就需要一個變壓器降壓。

网友C:
可以用单相220V,电源可在L1、L2、L3之间任意接2根,如是三相220V就三根都接上,L11及L21主要是在伺报出现故障时仍可提供电源以维持某些功能,千万不要用380V.

网友D:
根据功率的大小,选择伺服放大器的输入线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