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3-07-25):
我有一台22KW安川变频器用在造纸生产线上,使用时间3个月。在停电2天后,上电变频器发生爆炸。经查驱动板、IGBT、熔断器等损坏。请问各位大虾是什么原因造成该变频器损坏? QQ:12435289 EMAIL:lkgk20022yahoo.com.cn与我联系。

网友A:
可能是变频器电路板太潮湿!或被滴到水!!打开变频器看看!!

网友B:
我是安川成都办事处的! 估计是短路造成的!你的变频器是安装在制浆车间还是造纸车间?制浆车间腐蚀性气体很严重,要放在控制室,不然很容易造成变频器的损坏! 有事请联系: hhrhere@163.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