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200不能与 step 7通信,如何办?

楼主(2003-07-25):
各位大虾,大哥,小弟我刚刚接触西门子PLC 200系列不久,对它还不甚了解,特向各位高手求助:我的s7-200(CPU 224)不能与 step 7通信了(唯一的一点点通信的是,如果PLC是由STOP方式然后打到TERM方式,我可以在STEP 7 中按RUN,PLC可以响应这个操作,除了这,PLC都不理会我任何操作,比如,由RUN变成STOP都不成),我该应该怎么办?而情况是以前一端时间我用着还好好的呢,突然就不行了,双击刷新,系统提示我什么端口号,Baud 率,网络地址等可能有错,但是我都是一步一步按说明书来的,重新试了多次,应该不会这方面有错,况且以前用还好好的呢。 恳请各位大虾给予指点迷津,再次多谢了!

网友:
你上次下载的程序是关于什么的?

楼主:
plc18 大哥: 看来我是碰到高手了,你一问就问在要害了,其实我也是在担心这是不是跟我最后一次下载的程序有关,因为好象从那以后我就不能用了。 正如你所问的,我好象记得我最后一次下载的程序是关于解释NETR和NETW使用的例子,这是一本教材上的例子,因为我是一个新手,也大懂,照猫画虎编译通过就下载到PLC上了,之后的情况就是我上面所说的,STEP 7和PLC不能通信了。 所以还请plc18 大哥,多多给予小弟这个新手一些帮助,在此多谢了,多谢了!!

网友A:
你可以先清掉PLC中的所有程序,再下载你以前通过的程序进去,看看是否通讯正常!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去西门子网站有个工具软件可以清除PLC内的东西

网友:
heima123: 我已经给你发邮件了 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多谢给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