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怎样对模拟量4~20mA的显示?

楼主(2003-07-25):
IFIX怎样对模拟量4~20mA的显示? INTOUCH里是直接用0~4095与之对应。

网友A:
是0~32000

网友B:
这种其实是一个模拟转数字的对应关系. 还有的是4~20对应的 -2048~2047中心点对应 12mA

网友C:
你是通过什么传输信号的,在IFIX中在数据库的SIGNAL CONDITIONING栏里输入传输方式,看HELP,例0~4095为12BN

网友D:
多谢各位,尤其是LVYN

网友A:
TO:lvyu 请问一下在数据库的SIGNAL CONDITIONING栏里必须输入传输方式吗?不输入会有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D:
我在HELP中找不到关于传输方式的定义代码,有谁能提供查找目录吗?我曾经找到过,现在又不行了,健忘。

网友C:
传输方式在不输入时,是直接显示PLC中上传的数据 传输方式 在输入 例如:0~4095为12BN,在量程中可定义上下限

网友A:
明白了,谢谢lv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