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请教modicon的quantum plc的问题

楼主(2003-07-25):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我现在用concept v2.2 xl en版本的编程软件,但是与plc连接的时候会显示以下的错误信息: different version of IEC loadables on punit and PLC detected ERROR ID: 0LI-21731 点确定后可以上载PLC的东西,但是好像不能够下载,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2003-01-27):
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典型的问题。你将CPU内核版本修复到与Concept v2.2 xl en相匹配的版本就可以。内核文件,你可以 到WWW.MODICON.COM上去下载就可以了。 ZXMZXMZXM

网友A:
你的plc的版本太低,需要用concept2.5的execloader升级cpu的fireware。详见帮助。

网友(2003-04-01):
Firmware版本不同 你需看下载至那种PLC 再下载那种Firmware

网友B:
你的CPU模块Firmware版本高于编程软件版本。 一种办法是用楼上ZXMZXMZXM的办法,一种是将编程软件升级为V2.5SR2

网友C:
首先查找相应plc的.bin文件,然后用execloader.exe下载该文件即可,您使用iec标准语言格式编程前必须执行上述步骤,用ll984语言不需要。

网友D(2003-07-25):
真怪!我们单位也是采用的 concept2.0版本,也是不能下载,厂家人员说,2.5版本的即可以下载,又可以上传,但是2.5版本的只能在一台pc上安装,可是太贵,真的吗?

网友E:
是的。太贵了,不过也有点小办法。 有授权的允许安装许多PC。

网友F(2008-06-09):
你们需要的话,我有2.5版本的,把地址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