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中高速计数器及脉冲输出如何使用?

楼主(2003-07-25):
各位同仁: 西门子s7-200的高速脉冲输入和高速脉冲输出该如何写指令。请发邮件到 angellsea@hotmail.com .非常感谢。

网友A:
西门子S7-200编程手册有现成例子

网友B(2010-09-25):
高手们请问S7-200我手动配置的脉冲输出;我又添加了一个高速计数器来计数脉冲数,怎样使计数器清零。不要断电再上电那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于高手们请问S7-200我手动配置的脉冲输出;我又添加了一个高速计数器来计数脉冲数,怎样使计数器清零。不要断电再上电那种。

直接给HC0的预置值赋值0,再重启HSC0,前提HSC0的控制字要设好。

网友D(2010-11-10):
当用pto包络时的过程不是一个匀加速的过程,加速度是渐大的,这样当电机带动机械传动轴时,对这个机械传动轴冲击就很大。 那S7-200控制步进电机,如何实现电机从低速到高速的过程是个匀加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