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变频器维修问题

楼主(2003-07-25):
那位高手告诉我东元变频器2p机经常出现过电压,用 刹车电阻后又老烧坏. 发现接刹车电阻的两根接线端子处无论运转还是停止 总有550V直流电压存在,面板取消刹车电阻保护也没用, 请大家指点迷津,是怎回事该怎样解决?谢谢.我的 邮箱是tianma7@yahoo.com.cn.

网友A:
刹车管坏!

网友B:
东元变频器华南地区一级代理及东元变频器服务维修中心 020-84694435 肖生 13928868587

网友C(2005-09-25):
刹车晶体管坏。

网友D(2005-12-25):
请问高手,东元变频器7300UV的数据设定器显示模糊,出现零星的显示是什么问题?换一台好的数据设定器也一样

网友E:
东元变频器华北代理;010-62632247

网友F:
你机器的刹车晶体管已经坏了!

网友G:
putao3579请把题目看清再回答问题,别在此给变频器行业丢脸.整个给人误导!!!!!

网友C:
刹车晶体D S极击穿短路所至。

网友H(2009-04-08):
管子穿了,zhil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