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循环变频控制系统的改造,原控制为变频恒压控制,欲改为恒温控制,而且将原自藕降压控制改为软启动 请高手赐教方案。

楼主(2003-07-25):
我们供热系统为恒压供水,经使用不符合我们的要求,欲改造为恒温控制,原变频器为富士G11S系列200KW,采用自藕降压启动,一拖三控制,现欲改为软启动,请教高手方案。另关于变频器控制参数的选取(温度、压力、压差、流量等)应采取何种方式连接,详细方案。谢谢!

网友A(2003-01-13):
出水温度控制变频器的输出,出水温度和设定温度比较,当温差大的时候变频器输出大,温差小的时候变频器输出小。 至于电机起动,可以用变频器带动,一拖三;也可以采用软起动器,一拖三。

网友B:
不知供热系统是住宅还是写字楼或其他,系统运行情况怎样?如果锅炉出水温度采用根据气温情况进行了调节,那么采用单一的温度控制就不行,不是节能效果不好就是变频后供热不足? 定压差控制只能应用于末端有温度自动调节的系统。

网友C:
TO: 一夫! 关于变频器控制参数的选取(温度、压力、压差、流量等)应采取何种方式连接,详细方案。可以与我联系:TEL:010-63336909,63336910;Email:fudarlx@sina.com

网友D(2003-07-24):
可采用户外温度补偿式温度控制方案。 专业开发生产供热自控系统,换热器机组自控系统,详细资料可浏览网站HTTP://SPLHD.126.COM 或电话联系13904342010 0434-3243712

网友E:
1、恒压控制改为恒温控制时,需要温度的采集点,一般情况有两个采集点,可用PLC模拟量采集进行比较,再输出一个信号来控制变频器的速度。 2、鉴于你系统功率较大,我建议采用一台变频器拖动一台变频器,其它几台采用软启动器控制并设计电器相互切换。 我的建议仅供参考。QQ:12345289

网友F:
1、实际上可以采集出水口温度,采用变送方式(设定好上下限温度)控制变频器即可。 2、你在将自藕降压启动改为软启动时最好与变频器联动切换,即可灵活应用,在故障时又可互为备用 我做过多套相似系统。QQ:89709245

网友G:
和平电气有限公司 中国最专业的软起动器生产厂家 专用的一拖三控制板 联系方式:电话: 0577-62732300 62732400 网址:www.hapn.com E-mail:hapn@mail.wzptt.zj.cn 联系人:黄小军 手机:13587718306

网友H:
你的采暖系统是定流量系统还是变流量系统? 如果是定流量系统循环泵采用变频没多大用,并且依据温度调节泵速将损失压力,会有用户得不到采暖。 如果是变流量系统最好采用压差控制变频循环泵,使管网保持恒定压差。温度控制应去调节一次侧的交换量,例如使用ECL气候补偿器,3个温度传感器分别检测室外温度、二次侧出水温度、一次侧回水温度,经ECL气候补偿器运算处理后控制一次侧的电动调节阀或变频泵 调节板换的热交换量,使二次侧保持恒定温度。 完整的供暖系统要使用许多元件,不是一个变频器就能搞定。 详细可登录www.danfoss.com 大功率电机控制最好一拖一。 另外,变频器不是万金油

网友H:
如果管网是热水锅炉直接供应的没有板换,在管网的旁通后面+电动三通阀,~~经ECL气候补偿器运算处理后控制电动三通阀…… 其余同上

网友I(2004-07-03):
我们做过280KW变频器一拖四循环软启动,距今运行一年多了,效果很好,未出过任何故障.可以先做个方案.电话:010-64619709 13366121900 E-mail:wangzhitan@sina.com

网友J(2004-09-30):
此工程青岛国润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可以做。电话:0532-6070811 QQ:375063536

网友K(2007-12-29):
呵呵高手再吗同行???我长里的共热系统是压力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