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2.6使用问题

楼主(2003-07-26):
力控2.6使用问题 1 如何备份DB数据库,我是指不使用数据库管理器而是在工程画面中进行(比如说压缩后拷贝到U盘) 2 希望能够通过厂内电话网,使用拨号方式,使调度人员可以不定期访问画面,调度方面电脑不安装力控,访问时候需要密码验证。实现这个功能,需要力控哪些组件,是否需要网络版,具体实现步骤如何 以上疑问,敬请方家指导

网友A:
1。可以考虑使用函数StartApp(AppName)来启动一个应用程序。 使用方法为:在按钮中输入 StartApp("C:\Program Files\WinRAR\WinRAR.exe a K:\backup ..\db\*.*" ) 此例中实现了将力控应用所创建的DB目录下的所有文件,通过WINRAR压缩,备份到指定盘符下的BACKUP文件中。 *!函数相关语法及参数------------------------------------ 语法   StartApp(AppName) 说明    启动一应用程序,或打开指定的文件。 参数 应用程序的名字和路径由AppName指定。 如果要在Web上启动某一程序或打开文档,必须手工将程序或文档复制到应用下的 Http子目录中。 返回值为应用程序标识,可以通过该标识向启动的程序发信, 也可以关闭该应用程序。 PS:WINRAR的命令参数请参考WINRAR的相关帮助

网友A:
2.服务器端(现场上位机)可以选用力控WWW网络版,将所运行的应用发布到力控WEBSERVER,启动力控通信组件中的TelServer,指定IP地址(如192.168.0.1);调度方面通过拨号的方式与现场上位机通讯,在IE游览器中进行访问(如http://192.168.0.1),浏览运行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