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取modicon984-680的资料以及软件

楼主(2003-07-26):
我单位一台984-680出了故障,与上位机连不上通讯,小弟我刚涉此行,啥都不懂,那位老大肯施援手,小弟愿意酬谢!

网友A:
谈谈你的配置

网友B:
MB 口坏了或上位机串口坏了。换台上位机看看。

楼主:
多谢您的答复,我换过上位机,确定串口没问题,看来象是您说的MB口有问题,可当初只是因为电池没电拆下换了一个新的,然后就再也连不上了,其它什么也没动啊

网友B:
680应当有两个MB口,坏的是MB1还是MB2? 换电池时PLC下电了吗?

楼主:
plc1234兄:两个口都连不上,换电池时是断了电的。我听说modicon有一个重启程序是吗?

网友B:
换电池不断电就好了,是不应当断电的。 680的前面板READY 灯、RUN灯是什么情况? 若RUN灯不亮,可能是程序丢了,你需要用MB1口下装程序,你能记住MB1的地址吗?你要看看拨码开关。 也许你的编程电缆不对。是MODICON的W956吗? 还有你的上位机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是P几?MODSOFT的版本?

楼主:
plc1234兄:多谢指点!680的READY灯没亮,RUN灯亮,请您教教我怎样在MB1口下装程序,拨码开关在那里啊?编程电缆应该没问题,因为原来是可以联机的,只是换了电池后才连不上,上位机是台式机,奔腾166mmx,modsoft的版本是2.6。 请您帮帮我,万分感激!

网友C:
我是河南华能沁北电厂的热工车间的员工,我负责我们厂输煤程控系统的设计和监造,现在急需默迪康PLC TIX QUANTUM的一些资料,哪位有帮帮忙吧,我现在华能德州电厂实习!欢迎来德州电厂参观,我的地址山东省德州市华能德州电厂厂区招待所2号楼303房间

楼主:
plc1234兄:对不起!我打错了,是680的READY灯亮,RUN灯没亮!

网友D:
程序丢掉了。

网友E:
兄弟根据我使用984B的经验你有大麻烦了,断电更换电池会导致程序全部丢失,你需要重新传送程序到PLC(如果你的PC机上有备份程序的话),否则找生产厂家吧.

网友B:
陈亮:你的程序坏了,有备分吗?没有备分可惨了。 为什么联不了机呢? 你可将编程电缆插在MB1口,在MODSOFT 中ONLINE菜单下直接连,通讯参数直接添上。地址:由拨码开关定一般是1 波特率:9600 校验E MODE: RTU STOP:1 COMM1或2(计算机串口) 你要看看电池盒里的DIP开关在DIP位置不要在MEN位置。 拨码开关在680的上下两边看进去的电路板上。

网友F:
可能程序掉了,可以用modscan软件查查相应的端口是否完好,如果与plc连接不上,可能端口坏了。

楼主:
plc1234兄:多谢!多谢!经您的指点,我查到是拨码开关乱了,我改过来就连上了!程序我在pc里有备份,传上后一切正常!两个端口都没坏!真是太谢谢您了!您是那里的,我想请您吃饭!

网友B:
我在鞍山。吃饭,欠一顿吧。谢谢!

网友G(2004-04-15):
呵呵,这个问题我遇到N次了,我们的是984-145,经常出这种问题,我传程序都传了几十次了。现在搞了两个电瓶供电,不敢断电了。(我们的情况很严重,一断点再开时连Ready灯都不亮)。

网友H(2010-06-19):
984-680故障码0200的问题,请帮忙。